桌面小台锯

楼主(2020-02-20):
DIY个小台锯,放桌面锯些小东西也不错,起码比手锯省时省力。
用的是茶叶盒,540电机,小的同步轮等。

楼主:
小木板做底座和隔断层,不让锯末跑到电机这边,装上插座和按压开关。

楼主:
量好位置在盒盖上开槽,打磨毛边,盖上,完成

网友:
非常不错,赞一个

楼主:
试了一下力量还行,就是声音太大,加上盒盖太薄,锯切时按压物料盒盖会变形下塌,找了块3mm的铝板,四边先用镙丝跟盒盖固定,再开槽,打磨,这回稳当了,但是牺牲了锯切厚度,只能锯9毫米

楼主:
还不错,锯片跟台边成90度,没有偏差,可以做个靠山,先用着,有必要再捣鼓

网友A:
建议用木盒子。铁盒子会扩大声音贴一点汽车用的止震板也有效果

楼主:
找了片450直机的副翼,很硬,切成两片一样大小,准备把四通锤子机加副翼,由于小锯片没有锯路,只能慢切,快了夹锯,但是比手锯省时省力,切割边也整齐,也够用了

网友B:

亮点是架么托,

网友C:
转速高了负荷大,容易夹锯片, 如果加二组皮带减速,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D:
台面再厚点,锯片换成威克士一款超薄硬质合金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错不错,应该还是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点是架么托,

摩托是便宜的玩具,纯静态不能跑

网友E:
同步带很精致,什么规格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啊。

网友:
   不错,挺实用,点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高了负荷大,容易夹锯片, 如果加二组皮带减速,效果会更好一些..!

540是平跑10车的电机,转速较高,考虑过减速,但空间有限,等有机会淘个低转速高扭矩的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面再厚点,锯片换成威克士一款超薄硬质合金的就更完美了

是照着现有材料做的,锯片51mm,量了一下最大可装70mm锯片,540动力应该不够,威克士的最小是85mm,估计最少得要7字头电机,没测试过,猜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很精致,什么规格的?

同步轮和同步带买了很久了,查了一下同步带是42MXL(B53)*10宽    规格:42MXL(B53MXL)    齿数:53齿    周长:107.696mm

同步轮是MXL15-槽宽11-内孔3.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木盒子。铁盒子会扩大声音贴一点汽车用的止震板也有效果

是的,主要见这个茶叶盒大小合适,就懒得再折腾了,今天找了块泡沫板,底边贴上做减震防滑,里面也贴满了,声音小了点,但还是觉得吵,中午和晚上都不敢开,怕扰民

网友F:
盒子会产生共振不?

网友:
做得很好,我打算用淘汰的电钻+磨片装换座改一个切塑料(亚克力)的小台锯,可惜这个快递忒不给力,年前买的还没到货

网友:
做的真好,我也正准备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盒子会产生共振不?

会产生共振,底部贴上泡沫后减小很多

网友:
用775的电机是不是力量大点。

网友:
看不清楼主是怎么做的锯轴,如果同心度不好的话振动大、噪音也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