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求一套室内无图传的练习机配置方案

楼主(2020-02-20):
FPV观望了半个多月,还是想入手一个试试,看了一些大神的贴子都说最好能找个室内mini机先练手。由于喜欢自己动手,就没有看整机,网上看了些配置,但是完全没有弄明白,没有实物看着学习还是一脸懵逼。希望能有大神指点一套无图传的室内练习机,控最好能被天7和futaba6ex兼容的。小弟先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没搞懂你要的无图传啥样子,FPV 这三代表啥意思考虑一下。
实在不行我觉得你刚开始可以考虑买个 大疆晓 飞十来次的也就 1400左右吧
要是不想买大疆 淘宝  室内mini穿越机

网友B:
没有图传就不是fpv了吧,建议新手买个整机,室内机推荐tinyhawk,买个二手的先玩下,了解下结构和感觉后再自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你要的无图传啥样子,FPV 这三代表啥意思考虑一下。
实在不行我觉得你刚开始可以考虑买个 大疆晓 飞 ...

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先继续学习,谢大神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传就不是fpv了吧,建议新手买个整机,室内机推荐tinyhawk,买个二手的先玩下,了解下结构和感觉后再 ...

好的好的,谢谢大神的推荐,在请问下我能用天7飞吗?

网友C:
室内玩玩空心杯就好,你那两遥控都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先继续学习,谢大神的建议

都是玩个模型,可没什么大神不大神的。推荐你大疆晓也是考虑,第一,你可以了解下机身的结构和飞行是怎么回事。了解FPV是什么怎么回事儿。第二大疆比自组足够稳定,可以让你了解飞行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安全性足够保证。第三就是大疆有售后,只是咨询又不花钱,真有点啥不懂得你就打他们电话,听免费讲座,哈哈哈 。然后就是这飞机玩儿个十来次,自组设备之后转手出去不亏钱,
(好多兄弟买设备自组一半扔了都不止两三千。
摸索是最费钱。)
另外非常不建议一开始就在家里乱飞,不管飞机多大都有桨,转速又高,安全很重要。
祝福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玩个模型,可没什么大神不大神的。推荐你大疆晓也是考虑,第一,你可以了解下机身的结构和飞行是怎么 ...

好的好的,讲的很详细,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玩玩空心杯就好,你那两遥控都不合适

好的,谢谢,我再去学习学习

网友:
花个几十块买个H36先玩玩吧

网友:
先模拟器练练吧 然后边练边去找些组装和设置的教学视频看看,最后再买不迟,绝对不耽误你进步。

网友:
tinyhawk S2很好。。。我入魔就是这个,随便炸,可劲炸,旋转360度炸,炸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