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免狗连lo,如何免狗设置凤凰RC5.5模拟器

楼主(2020-02-21):
我的睿斯凯X7免狗连lo可以玩,如何免狗设置凤凰RC5.5,脸上凤凰RC5.5一直提示要插入狗??

网友:
必须插狗

网友A:
usb直连飞固定翼或直升机,推荐aerofly rc7模拟器,低版本的aerofly也行。凤凰必须要加密狗,且手感也不够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直连飞固定翼或直升机,推荐aerofly rc7模拟器,低版本的aerofly也行。凤凰必须要加密狗,且手感也不够 ...

Aero rc7要狗吗

网友A:
不用狗,我写了usb直连的呀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狗,我写了usb直连的呀老哥

等下试试,感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直连飞固定翼或直升机,推荐aerofly rc7模拟器,低版本的aerofly也行。凤凰必须要加密狗,且手感也不够 ...

aerofly rc7 模拟器 手感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erofly rc7 模拟器 手感怎么样?

个人感觉和realflight g7不相上下吧,在有风天气的模拟比g7更真实。 凤凰就不参加讨论了,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