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多协议TX高频头模块

楼主(2020-02-21):
一、TX模块介绍
  此高频头模块将 CC2500,NRF24L01,A7105,CYRF6936 四款射频芯片集成于一块电路板。此模块本身是 openTX 原生配件,可以和 frsky 系列遥控器进行串口数字信号通信,也可以识别遥控输出的 PPM 信号,然后转化为对应的遥控协议,实现对接收机或飞机的控制。
  当前支持的协议包括:天地飞、华科尔 DEVO,地平线 DSM2,富斯,易思凯,睿思凯,伟力,哈博森,驰远,Futaba SFHSS Assan 等协议。此高频头,可以更灵活,便捷的控制多个不同品牌的四轴,直升机以及固定翼,由于延续使用您所熟悉的遥控器,操作手感和飞行体验也更佳。

  高频头有两种工作模式:串口模式和 PPM 模式。
  串口模式下使用操作:( 遥控器和TX模块之间采用双向数字信号通信)高频头上旋钮指到“0”时,高频头可以进入串口模式,在串口模式下可以使用现存的全部协议,高频头协议切换及对频操作都可以通过遥控器菜单实现,但是只有使用 er9X/erSky9X或者 OpenTX 开源固件的遥控器(frsky 全系列)才能使用串口模式,另外,您的遥控器固件也需要升级到 V2.2 以上版本。以 frsky X9D 系列为例:我们先上官网下载 V2.2 版以上本固件,并将此固件复制到 X9D 的 SD 卡中,将横滚和方向微调按钮朝电源开关方向拨动开机,X9D 会自动进入固件升级。
  多协议高频头支持协议列表见文末。

Frsky遥控器(或者其他Open TX固件的遥控器)用户,忽略以下内容!
PPM 模式下使用操作: (TX模块单向接收遥控器发出的单向模拟编码信号 )
PPM 模式主要用于具有 ppm 信号输出,并且模块安装卡槽兼容TX模块的遥控器(如JR)。在 PPM 模式下,有 31 种不同协议分别对应旋转编码开关的 16 个档位(0 号协议保
留用于串口模式),两者之前的对应关系请参见说明书上一页中的列表。
当绿灯熄灭时,可以使用旋钮选择 1 号到 15 号协议,当绿灯点亮时,可以选择16到31号协议。
如果需要打开或者关闭绿灯,请按下面步骤操作:
关闭遥控器,把旋转编码开关指到“0”,按住高频头上黑色对频按键,然后打开遥控器,3秒钟之后松开按键,此后就可以看到绿灯在亮灭之间切换,可选协议也会同时切换。
PPM 模式下,正常使用操作:
1. 固定好高频头,安装好天线,在遥控器上的开启 PPM 信号输出
2. 按照下面的默认协议列表和您的接收机类型,把高频头旋钮(手柄有竖槽那一头)指到对应的档位。
3. 已经完成对频的情况下,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高频头上红色指示灯会常亮,然后高频头就开始正常工作,之后再打开您的接收机(或者飞机)。
4. 高频头在正常使用中不能够切换协议,如果需要切换协议,请先断电,调整旋钮,选择好所需要的协议,之后再重新上电。
5. 如果没有有效的 PPM 信号输入,红灯会慢速闪烁。
PPM 模式下,对频操作:
1. 打开您的接收机(或者飞机),按照接收机说明书操作,使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
2. 按住高频头上的黑色对频按键,打开遥控器并等待进入系统界面,3秒之后松开对频按键,可以看到红色指示灯快速闪烁,表明高频头进入对频模式,当对频结束时,红灯常亮。
3. 部分协议 (比如: S-FHSS) 不需要在高频头上操作对频, 另外有部分协议 (比如: hubsan,e010),高频头一开机就会自动对频。

  本文是基于Phracturedblue的通用Tx模块思想,与许多devo TX(偏差固件)集成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和偏差固件中存在多个RC协议之后,将这些最受欢迎的RC协议集成到 arduino在基于单个atmel 328芯片的独立模块上,或在STM32芯片的较新模块上,并由能够输出PPM信号的任何TX驱动。对于闪存十六进制文件,强烈建议使用3.3V编程器(USBASP)
建议使用该编程器,类型为黑色pcb。市场上有假冒的3.3V USBASP编程器,蓝色pcb颜色,不要购买这些,因为烧毁TX模块的风险很高。

对于3.3V的使用,必须去掉5V/3.3V选择器背面的'0'欧姆桥电阻。

多协议高频头支持协议列表:
协议 子协议或选项 说明
FLYSKY 无 富斯一代协议
HUBSAN 无 哈博森
FRSKYD 无 睿思凯 D 系列协议
HISKY
Hisky 驰远
HK310
V2X2 无
DSM
DSM2_22 DSM2 协议,帧率 22mS
DSM2_11 DSM2 协议,帧率 11mS
DSMX_22 DSMX 协议,帧率 22mS
DSMX_11 DSMX 协议,帧率 11mS
DEVO 无 华科尔 DEVO
YD717
YD717 雅得 717
SKYWLKR
SYMAX4 适马 X4
XINXUN
NIHUI 霓辉
KN
WLTOYS 伟力 V977 系列协议
FEILUN 飞轮
SYMAX
SYMAX 适马
SYMAX5C 适马 5C
SLT 无
CX10
CX10_GREEN 澄星系列协议
CX10_BLUE
DM007
Q282
JC3015_1
JC3015_2
MK33041
Q242
CG023
CG023
YD829
H8_3D
BAYANG 无 Jumper X68T
FRSKYX
CH_16 睿思凯协议 D16 模式
CH_8 睿思凯协议 D8 模式
ESKY 无 易思凯协议
MT99XX MT99
H7
YZ
LS
MJXQ
WLH08
X600
X800 美嘉欣系列协议
H26D
E010 E010 和 JJR H36 协议
SHENQI 无
FY326 无
S-FHSS 无
Futaba S-FHSS 协议 (还在更新中)
J6PRO 无 九鹰 J6PRO 协议
FQ777 无
ASSAN 无
FRSKYV 无 睿思凯 V 系列协议
HONTAI FORMAT_HONTAI
FORMAT_JJRCX1
FORMAT_X5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