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的舵机云台吗?可以放摄像头和山狗摄像机的。

楼主(2020-02-21):
用在固定翼小胖子上,很纠结这个,就是想要有的俯仰,和左转右转就好了,不要太贵,舵机云台就行。

网友A:
最简单的二轴舵机云台,十几块钱搞定,高级点就锤子手持云台

网友:
看锤子的那个云台不错,不知道哪里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二轴舵机云台,十几块钱搞定,高级点就锤子手持云台

有那个二轴舵机云台,可以承载,山狗,和平头哥?我就想找那样的,可是我看都只能承载平头哥摄像头,不能承载摄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个二轴舵机云台,可以承载,山狗,和平头哥?我就想找那样的,可是我看都只能承载平头哥摄像头,不能 ...

固定翼目前没用,都是自己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