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Flite test用的热熔胶棒

楼主(2020-02-21):
各位魔友,我乃固定翼新手,正在制作flitetest上的固定翼,但是看其视频教程中老外用的热熔胶棒很黏,也凝固得很慢,看着温度也不高,但是自己马爸爸家买得热熔胶棒融化后凝固得比较快,同时从胶枪出来的温度还挺高,经常会把KT板材烫坏,感觉是胶棒不一样,还请问各位魔友有没有好用的热熔胶棒推荐呢?谢谢

网友:
不懂,我也在马爸爸家买的,同求

网友:
环境温度也很关键,热熔胶枪有可调温度的

网友A:
热熔胶枪不能一直通电开着,等胶熔后关掉电源,温度降低后再开一会,再关掉,这样泡沫板就不会熔了。

网友B:
胶枪恒温很重要,另外ft的板烫不坏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纸面kt板,不是一般的冷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枪不能一直通电开着,等胶熔后关掉电源,温度降低后再开一会,再关掉,这样泡沫板就不会熔了。

非常感谢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枪恒温很重要,另外ft的板烫不坏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纸面kt板,不是一般的冷裱板

明白了,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A:
买黄色的胶棒,粘得牢固一点,白色的到了冬天就会变硬自动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黄色的胶棒,粘得牢固一点,白色的到了冬天就会变硬自动脱落。

好的,多谢经验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枪恒温很重要,另外ft的板烫不坏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纸面kt板,不是一般的冷裱板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第一,用可调温的大胶枪,这样不容易造成融胶温度过高。第二,胶条颜色不是很重要,但是用料很重要。有些黄色胶条异味严重,建议不要用。第三,如果觉得不好掌握,可以拿透明胶在KT板粘一层,避免烫融发泡材料,同时还可以增加材料的韧性,避免炸机时开裂。我是习惯用背胶牛皮纸粘一层。最后就是多做,多总结,做多了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C:
扔开热熔胶用泡沫胶吧,想想:你可以端杯茶,慢慢粘飞机慢慢修正……热熔胶办的到???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开热熔胶用泡沫胶吧,想想:你可以端杯茶,慢慢粘飞机慢慢修正……热熔胶办的到???O(∩_∩)O

突然被你点破梦中人,哈哈,我决定用泡沫胶了,然后热熔胶用来局部补强!

网友(2020-05-14):
很多泡沫胶会腐蚀kt板芯,要注意。热熔胶是有高低温区分的,简单说就是达到同样的流动性需要温度的高低,建议买调温大胶枪,再买个小胶枪12v的外场胶枪好带,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