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天线换别的

楼主(2020-02-21):
大佬们我的遥控器天线断了拆开里面是铜管的,我想换个这种的有影响么,求解【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A:
2.4G天线应该是通用,接口对的上吗?

网友B:
你可以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应该是通用,接口对的上吗?

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上试试

还没来,先问一下

网友A:
对的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上就行

网友C:
你是不是fuaba群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fuaba群里的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