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机型极端对比

楼主(2020-02-21):
一架是最近热门的手抛滑翔机,一架是机翼小得可怜的F104
准备2架同时出征了,希望大家祝福我。

F104:翼展75cm,长170cm,起飞重量3.6公斤,翼载荷270克
手抛机:翼展96cm,长54cm,起飞重量300克左右,翼载荷37克

网友:
嘿嘿,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A:
翼载荷270g……我怕了

网友:
这104还没飞吗,我记得买回来几年了哈哈哈

楼主:
前年首飞,炸了,修复后,飞场也无法飞了,静态至今。
现在那个场有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270g……我怕了

270真的太凶残了,这得多大临界点

楼主:
我还有架70F104,翼载荷188克,飞行的感觉像重型90涵道机(油门给少就掉高度);

这架90的F104,首飞时其实也没想象那么恐怖,就是起飞和降落距离会长一些,必须得开襟翼。
首飞时没料到升降舵非常灵敏,微调和适应花了点时间,降落时为躲避车辆拉起复飞,结果导致电不够飞回来炸落香蕉地,找了半天没找着,第二天才找到。
结果发现只是前机身断裂,其他部位受损轻微。

网友:
俺建议 :給104机换一副加大翼

网友:
这个论坛下面的一句话也要审核,,无语

网友:
可以想象104的速度简直像DaoDan一样,降落场地要求特么的,,迫不及待很想看看降落精彩表演,首先祈祷祝福。。

网友:
祝出征展风采

楼主:
90F104已炸机退役。
原因:起飞时没打开陀螺仪,一拉起即出现螺旋状态,副翼修正后又马上往另一侧螺旋滚转,最终撞地损毁。
此机在测试阶段我就去过飞翼厂看过样机,当时谢总就跟我说这机没有陀螺仪是无法正常飞行。
没想到今天应验了,为这银色闪电默哀1分钟...

网友:
副翼太短平稳度差找不到左右平衡点容易翻船,,唉,可惜了,黙哀。。

网友:
这个飞机并不难飞啊,失速点其实和其他90涵道像真机差不多,这个飞机开了襟翼速度还是不快的,还有飞翼的陀螺仪一直就是开启状态还单独设置个通道关陀螺仪?这个飞机有人拆陀螺仪飞过,只是抗风性不行飞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涡喷很爽说的很对

楼主:
前年我就飞过这机,当时升降舵调的比较大,飞起来比较抓狂,复飞导致没电炸了。
而今天起飞时没开陀螺仪,刚起飞不久自己向左滚转修正了,然后又自己向右滚转,不受控制,当时是没风的。
我也有些奇怪,如果是起飞速度不够,应该不是,像真机我飞不少了。大油门滑跑挺远才慢慢拉起,刚离地还挺稳的,然后1-2秒后就自己滚转。
反正炸了,也不会去多想,因为之后复工没啥时间飞了。

网友:
太漂亮了,真的是极端的对比,极快和极慢,极其精致和极其凑合,极其有钱和极其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