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率问题

楼主(2020-02-21):
我知道的是高倍率的电池可以用在低倍率的设备上,但我有个无人机,用20C的电池没问题,超过20C的就烧板, 但别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电压超了,这个和放电能力没关系。或者可能就是老化了?

网友:
板子问题

网友:
烧电调?还是板子

网友:
4.35V的?或板子不支持大电流?

网友B:
倍率只影响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烧板要么电压高了,要么某些地方短路了。

网友:
电池电流大了烧电子元件了,也说明电板稳压和限流元件损坏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电压超了,这个和放电能力没关系。或者可能就是老化了?

我朋友的无人机用什么倍率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率只影响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烧板要么电压高了,要么某些地方短路了。

换了板子还是那样,倍率超过20C就烧,20C以下就好好的, 电压就是4.2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