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直接接串口转USB,为什么连不上MP?

楼主(2020-02-21):
如图所示,把串口TX,RX接好,在串口软件上能看到每秒钟有字符输出(57600波特率?)
FE 09 0C 01 01 00 00 00 00 00 02 03 51 03 03 A2 4D
FE 09 0D 01 01 00 00 00 00 00 02 03 51 03 03 48 33
但是打开MP,选择COM1,波特率设置57600,点连接直接就显示“连接失败”
如果波特率选115200,点连接会在30秒后超时,也连不上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对,还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侧面不是有microUSB接口吗

网友A:
波特率57600是对的
FE 09 0C 01 01 00 00 00 00 00 02 03 51 03 03 A2 4D
FE 09 0D 01 01 00 00 00 00 00 02 03 51 03 03 48 33
是下行心跳包 message HEARTBEAT

MP在打开飞控串口之后,会发出一个请求参数下载的命令,执行参数下载。你的应该还没进入到这个阶段
可以尝试换个 ttl-usb 模块试试,cp2102芯片的模块相对靠谱,其他的,假货太多。
还有一种可能是usb模块供电能力不足

我不喜欢pix,黑盒太多

网友:
我的可以,不过信息量来说没usb口的多

网友:
检查一下,usb转ttl上的tx有没有连接对。
另外,连接地面站时,可以选择auto,让它自动选com口和波特率试试

网友:
pix飞控连地面站我用旁边那个mirco usb的连接用的是115200的波特率,没试过这样子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57600是对的
FE 09 0C 01 01 00 00 00 00 00 02 03 51 03 03 A2 4D
FE 09 0D 01 01 00 00 00 00 00 ...

但是他好用啊,不用自己写算法,直接二次开发就可以了

网友:
波特率或者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 我就是这样连的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