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m j3套材慢做

楼主(2020-02-21):
手里一直没有一架大些的像真机,年前忙完就定了一架j3的套材(当时真没想到会有疫情,在家多亏了这飞机)
套材不多介绍了,1:1图纸是机翼的,机身只有概览图,那就从机翼开始做。
机翼制作中的几个没想到的地方:1、机翼的翼根部分,因为上反角是插梁做出来而不是机翼机构,所以制作时,需要把机翼翼根处的翼肋做出斜角,不然机翼对插后会会出现翼根处的夹角(我就没想到这种事,套材直接就是平的,之后再处理吧)
2、翼梁是用桐木的,上下两根,如果有条件,换成碳方或者加上碳片,除非只飞温柔航线。我是用玻纤布把翼梁盒包了两圈加树脂,然后上下加玻纤片,后面上图。
3最好预处理长条料,木头肯定会有弯的
4、乳白胶要是普通的,先别用,先502定位,我用406加固(因为手里没别的了,特殊时期还没法买),都做完了刷乳白胶
机身上有挺多双层或者三层的部分,提前粘好,要是能把多层的替换成碳纤板切割件,保证爽飞,我是后来局部加强的。
所有的不知道的地方研究一下再弄,实在不明白,先留着,边干边想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因为卖家给的组装图,基本都是机翼的,机身很少)
因为原带的钢丝起落架不准备用,想替换成f16的起落架,所以后面需要对机身加固,再放图。

楼主:
机翼的加固。
图一是碳纤丝擀平,在翼梁盒包玻纤布之前铺在翼梁上的。图二、三是粘的0.2玻纤板加强

楼主:
半道螺丝刀折了,没法邮东西,就着剩下的杆又磨了一个1.5的头……

楼主:
抽空继续更,一堆东西没弄完,开春能飞上就不错了。欢迎大神们拍砖,提建议,分享经验。

楼主:
2.45M的飞机,机翼中间的插梁就是四个层板粘在一起做的,实在不放心,自己做了一个玻璃钢的,反正这机型也不差这点重量。40层玻纤布压制,两块碳纤布中间位置补强(后来发现不用补强度也够@#¥……%¥)刚压出来的材料就是图里下面的那个  需要做的工作就是   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莫莫磨

楼主:
这是打磨之后,手累的直抖,偷轻孔实在弄不动了,疫情结束后去朋友那雕刻机上走两刀吧。
这回才叫结实,原来那层板的飞航线心都没底,同一家的套材,有模友飞断过机翼。

网友A:
不错,早知道年前我也入个轻木了,一直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早知道年前我也入个轻木了,一直想做一个

歪打正着了  也没想到这么个特殊时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歪打正着了  也没想到这么个特殊时期

是的,我早就看好有个1m2的轻木套材,性价比很高

网友B:
全轻木的吗。2.45翼展确实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轻木的吗。2.45翼展确实要加强

嗯  基本都是轻木   也有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早就看好有个1m2的轻木套材,性价比很高

过程中乐趣多多,也是很难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抽空继续更,一堆东西没弄完,开春能飞上就不错了。欢迎大神们拍砖,提建议,分享经验。

楼主是黑龙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黑龙套材吗?

试试搜一搜  2.45的不多 帖子里就不明确啦

楼主:
卫生间打磨  磨到疯  那灰  就像是鼻烟一样清新……

楼主:
给舵面打孔定位   各位装铰链别忘了摸润滑   我就忘过  装好之后  诶?这舵机坏了吗?舵面怎么不动

楼主:
楼主饿了  自己做点鸡排吃

楼主:
平尾舵面预组、开口完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卫生间打磨  磨到疯  那灰  就像是鼻烟一样清新……

今天进度有点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进度有点慢啊

前面是攒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