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以后电机就变得很生硬是正常吗?

楼主(2020-02-21):
无刷
电机
上电以后还没有对频,转子就变得很难转动,但是给油门也能正常转动的。不通电的时候比较流畅,但是一通电就变得生硬了。

网友A:
电调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
是不是正常的?以前好像不会这样的,最近才会这样,

网友B:
你肯定是不小心设置了,不要紧

网友C:
肯定是电调开启了刹车功能

网友D:
开了电调刹车,找电调说明书

网友:
是电调设置的问题。重新搞一次电调油门设置。

网友E:
通电后,阻力变大,正常;断电消磁后,就会恢复顺滑

网友F:
飞机上最好是不用刹车,找说明书取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