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维修费用多少钱

楼主(2020-02-21):
新手遥控器不懂设置,陀螺感度里混控没有选择打开就飞,几个起落尾舵机就冒烟了,卖家说亚拓飞机没有保修要付费,有谁寄回去

维修过费用多少?

网友A:
扔了吧,推荐有能力换deko 6125(也可gdw 595等锁尾中舵),记得买中舵舵机座。

网友:
亚拓售后不方便

网友:
啥混控没打开就烧尾舵

网友B:
是电压不对么?455支持高压的吧?是宽频窄频没选对?

网友:
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出尾舵机,价格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尾舵机,价格美丽

已买新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压不对么?455支持高压的吧?是宽频窄频没选对?

后来找卖家微信视频教才知道要打开混控调感度才没有金鱼尾。

网友:
锁尾频率不对吧。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找卖家微信视频教才知道要打开混控调感度才没有金鱼尾。

再怎么金鱼尾也不至于短时间内烧舵机好吧!

网友:
亚拓的扔了吧

网友D:
亚拓管维修,我的尾舵机修过两次了,把你的地址电话,和故障写好寄出去就行了

网友:
扔了吧,亚拓没有包修,你的飞机应该是小机子,直接换KST515、565,或者DEKO6125都不贵的,DEKO舵机还包修的。使用的时候,注意设置宽、窄频。

网友:
亚拓的小舵机,坏了就换吧,没必要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推荐有能力换deko 6125(也可gdw 595等锁尾中舵),记得买中舵舵机座。

你好。请教一下中舵的舵机座哪里有卖。搜不到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亚拓管维修,我的尾舵机修过两次了,把你的地址电话,和故障写好寄出去就行了

请教一下大佬。470这个尾舵这么容易烧吗有没有必要升级中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佬。470这个尾舵这么容易烧吗有没有必要升级中舵

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管维修,我的尾舵机修过两次了,把你的地址电话,和故障写好寄出去就行了

在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中舵的舵机座哪里有卖。搜不到呀

买飞越的吧,尾中舵机固定座,可以买金属的,其他厂家看心情,这玩意要的就是便宜实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佬。470这个尾舵这么容易烧吗有没有必要升级中舵

当然中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中舵的舵机座哪里有卖。搜不到呀

富丽模型店,飞越模型店,都有中型尾舵机座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飞越的吧,尾中舵机固定座,可以买金属的,其他厂家看心情,这玩意要的就是便宜实惠

多谢。已经搜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升级

收到舵机已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中舵

多谢。deko6125 已在路上。毕竟锁尾安全一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富丽模型店,飞越模型店,都有中型尾舵机座出售

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当然中舵

麻烦问一下1850毫安的格式电池续航有几分钟。比1400的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1850毫安的格式电池续航有几分钟。比1400的好多少

多1分钟左右,更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到舵机已在路上

再也不用担心尾舵机了

网友(2020-04-02):
一般都是中舵,小了力量上不行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