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可以飞四发固定翼吗?

楼主(2020-02-21):
某宝上有四合一电调比较便宜,想来做四发固定翼的电调,有模友试过没?ppm1-4直接并联后接地插接收机3通道就可以控制4个电机哈,前提单个电机校好油门行程,接收机单独供电。

网友:
创意不错,没试过

网友:
我也买了,没有装机测试,但理论上可以。还有那个信号输入是pwm不是ppm,直接连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电调支持pwm输入,搞好散热就行,四个油门一起校准,舵机少的话可以用电调BEC供电。(貌似有些穿越机电调不支持pwm输入,具体的不太清楚)

网友:
照理来说应该可行的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  线得拖那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是  线得拖那么多啊

省了三个电调

网友(2020-04-12):
有4发飞机推荐吗

网友(2021-12-03):
所以 楼主到底试了没有?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