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O如何连电脑,求教

楼主(2020-02-21):
我想连电脑玩玩模拟器,不知道怎么连

网友A:
用hdmi线,应该是mini hdmi吧?我也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dmi线,应该是mini hdmi吧?我也忘了

插在电脑的哪个地方

网友:
首先电脑要支持,要有hdmi口,就是扁扁长长的一个接口,样子上网查吧。hdo这边用的是mimi hdmi 买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插上也就就新鲜一会会,hdo2的分辨率插上还行。hdo嘛,不如看电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在电脑的哪个地方

主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