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ET 06和,乐迪的t8s

楼主(2020-02-21):
新手,想玩玩船,练练固定翼模拟,有机会再上真机。

楼主:
请问怎么选?有机器的说下体会,谢谢。

网友:
以前有过乐迪T8FB。 真的感觉有点简陋,现在入了天地飞ET06,设置什么方便太多

网友:
各方面毫无疑问et06更好。除非硬性要求超过6通道。

楼主:
可是et06没有回中配件,玩船不是很方便。

网友:
et07也蛮好呀。价格也不贵。要不考虑一下老款天九

网友:
天九控,你的选择不后悔。技术成熟,遥控稳定,中文系统,新手容易。买双回中版本,回来遥控器随便改手,超级简单。经济实惠,用几年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新手嘛买个价位低的,性能稳定的,看看能不能玩起来,然后再决定是否升级。我觉得富斯i6x也挺好,就是觉得电子设备买新不买旧,而且样子也有点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et06没有回中配件,玩船不是很方便。

拉个弹簧就行了

网友:
mc6玩船,价格便宜。玩模的话想换就换,不想换可以继续用。

网友:
天地飞在同级别里接收比较贵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啊,睿思凯x9d plus走起,保值率很高的,现在咸鱼也就便宜和100左右。

网友:
而且睿思凯的接受机很便宜,是主流的,配件很多

网友:
千万别买睿思凯  小白入门会在opentx上折腾很长时间

网友:
像楼上的1000价位,二手14sg吊打x9d     楼主这个价位,推荐06   或者二手07

网友:
我觉得带显示屏和不带显示屏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啊,睿思凯x9d plus走起,保值率很高的,现在咸鱼也就便宜和100左右。

如果这样说还是入Futaba 16sz,更保值。睿思凯开源系统全是英文

网友:
新款天地飞不太推崇,我手上老款天7飞了三年了

网友:
好多加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