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动机求助

楼主(2020-02-21):
OS  四冲发动机,每次飞大概10个起落,油门摇臂就断裂了,检查油门行程也没有问题,为啥总是断呢,也有人说是振动导致的断裂,请教各位是否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笼筒了,是发动机油门摇臂还是舵机摇臂?能否上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笼筒了,是发动机油门摇臂还是舵机摇臂?能否上张照片?

新手嘛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笼筒了,是发动机油门摇臂还是舵机摇臂?能否上张照片?

发动机油门摇臂

网友B:
三叶61,90,120,OS52,62,155都玩过,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61,90,120,OS52,62,155都玩过,没遇到这种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纳闷啊,两冲也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整个结构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