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多少a电流充电

楼主(2020-02-22):
像微型机这种小电池,大家一般用多少c充电?外场充建议多少电流既保证寿命又不失速度呢?

网友:
1c左右吧,反正电流越大坏的越快

网友:
1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0.3A
我估计0.5A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
0.5安比较保险,大电流很快坏电池。多备几块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制的,建议低于0.7C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制的,建议低于0.7C充电

正确!
出外场飞,多备几块充满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B:
啊,前几天在家调试了一下设备,几块1s的小电池一年多么用了,拿出来激活一下,我记得后面充电的时候我用的是6a的大电流充的,尴尬!

网友:
最大估计就1C,这种小电池外场用还是多买几块吧。

网友:
我充电一直用1C,不管什么电池。我觉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安全,充电速度什么的都可以靠后。实在要是想要速度,那就多备几块,换着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前几天在家调试了一下设备,几块1s的小电池一年多么用了,拿出来激活一下,我记得后面充电的时候我用的 ...

那都几c了呀,我同学以前15c充双天电池炸过

网友:
1-2C电流,不急就0.8C电流小充,长时间没用就200毫安电流慢慢充。

网友:
1C以内都没有大问题

网友:
1C以内都没问题,没见过飞坏的电池,都是放坏的电池

网友:
伟力的电池吧,我就用原配的充电器,带一个2安的手机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