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工p-6(2)

楼主(2020-02-22):
雏形已成,花费了4天时间。和模友闲谈中聊到了喷漆,果断决定喷漆,重新开始蒙板,因为蒙皮和喷漆是不一样的,所以把没有蒙板的地方都蒙上板

网友A:
这个可是好飞机,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翼展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好飞机,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翼展是多大的?

应该是2.2的

网友B:
请教一下,机头处的曲面蒙板是如何将其弄弯的?是把蒙板泡在水里泡软后再蒙吗?那么泡软后,会膨胀,有可能放不进去了。蒙上后又是如何固定的?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机头处的曲面蒙板是如何将其弄弯的?是把蒙板泡在水里泡软后再蒙吗?那么泡软后,会膨胀,有可能 ...

量好尺寸,泡水一分钟,定型,吹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好尺寸,泡水一分钟,定型,吹干

请问如何定型,谢谢指点!

网友:
上油还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