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鞋们支招,这个十字盘怎么拿下来。

楼主(2020-02-22):
炸鸡了!炸鸡了。
损失十字盘导轨一只。kst215扫齿一只,横轴主轴一只。大齿盘一只。尾管貌似可以扳直。碳纤大奖竟然木事。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十字盘怎么取下来。只有钢丝钳,扳手等小工具。
头大啊

网友A:
能弯成这样。。我觉得先把轴敲直一些吧,有没有小锉刀?把轴锉细取出,不要划鱼眼。

网友:
锤子敲敲那个轴,这炸的太牛逼了,这得多少米日地

网友:
上下都不行?

网友:
直接用微型无齿锯拉!

网友B:
钢锯在最弯地方割断

网友C:
出冰人450十字盘,和kst斜盘舵机

网友D:
台钳加木质钳口固定,用钢管套在轴外扳到大概取直--------。

网友E:
斜盘还有用么

网友:
这还用问嘛?   电磨直接切轴就行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拆了换个鱼眼轴承

网友:
拿锯条锯或者敲敲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弯成这样。。我觉得先把轴敲直一些吧,有没有小锉刀?把轴锉细取出,不要划鱼眼。

大锅。就这样还怎么敲直,又不是光一根主轴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锯在最弯地方割断

可行。貌似只能酱紫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冰人450十字盘,和kst斜盘舵机

你是老急人所急了。不知道坛友是不是打骨折,呵呵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盘还有用么

挂了一只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锅。就这样还怎么敲直,又不是光一根主轴

那不敲也行,有工具就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钳加木质钳口固定,用钢管套在轴外扳到大概取直--------。

这个想过,做过。就是轻视了主轴的坚韧度。呢吗主轴搞湾轻轻松,弯了扳太特么费劲
来自微站

楼主:
公布答案。
小电磨上砂轮片,沿鱼眼上段切断,然后断头弯头内圈处打磨。慢慢敲出来了。只是鱼眼还是花了一点,但是还能用。
当然,报废鱼眼最简单
来自微站

网友F:
这么强的冲击,中联桨夹部分都要检查是否变形了。

网友:
-------------弯了扳太特么费劲 ? :管子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强的冲击,中联桨夹部分都要检查是否变形了。

嗯嗯!是应该看看。下午直接换主轴和横轴了。没有上机。明天看看,估计应该没有变形
来自微站

网友:
包括遥控器在内,一起扔拉圾箱里,就轻松了

网友:
我觉得拿不下来了

网友:
论角磨机的重要性    在我手里面半分钟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钢锯在最弯地方割断

主軸很難鋸的,根本鋸不動它

网友:
地球已經被你撞到不宜人類居住了,

移民火星

网友:
沒有電磨的話,你拿不出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軸很難鋸的,根本鋸不動它

把限位环取下,在限位环这边可否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軸很難鋸的,根本鋸不動它

实在取不出的话就拆了十字盘,不要鱼眼轴承,新买一个,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5元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同学。锯断敲下来了。真是少见的炸鸡,竟然大奖完好。想不通
来自微站

网友:
我只想知道,炸成这样大奖是怎么保住的

网友H(2020-04-02):
体现了手磨的重要性,角磨机太大了,手磨加锯片非常好用,包括拆滑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体现了手磨的重要性,角磨机太大了,手磨加锯片非常好用,包括拆滑头螺丝

角磨机太恐怖。hold不住。还是电磨安全,慢点可以出细活嘛
来自微站

网友I: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炸的,有碎石照片吗?喜闻乐见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炸的,有碎石照片吗?喜闻乐见一下啊......

单飞。第一电炸鸡实在不爽的很。没有拍照。但是当时就纳闷,主轴弯酱紫,为毛大桨就没事情尼
来自微站

网友:
我那次450炸鸡把尾管砍断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