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鞋们支招,这个十字盘怎么拿下来。

楼主(2020-02-22):
炸鸡了!炸鸡了。
损失十字盘导轨一只。kst215扫齿一只,横轴主轴一只。大齿盘一只。尾管貌似可以扳直。碳纤大奖竟然木事。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十字盘怎么取下来。只有钢丝钳,扳手等小工具。
头大啊

网友A:
用角磨机把主轴切了吧!

网友:
砂轮锯断,没有就小钢锯锯断,或者钳子掰直

网友:
切轴和扳直,就这两种方法了。小心点别把十字盘搞坏了

网友B:
我见过的最佳炸机,主轴都弯成这样子。

网友:
切断就好了,

网友:
炸成这样大桨竟然没事

网友C:
我想了很久:大桨竟然没事??那何种力量能使主轴弯成这样?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出来,不想了说正事儿。
除了锯断主轴,别无他法!别想着掰直主轴!!

网友:
把十字盘分解开 然后找个地方固定用钳子掰一掰。实在不行放弃鱼眼轴承吧。

网友:
锯断主轴,打磨一下主轴,可以拿出来。

网友:
给它看些成人的小片片,自然就直了,然后趁它不注意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很久:大桨竟然没事??那何种力量能使主轴弯成这样?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出来,不想了说正事儿。 ...

冰人十字盘是钢的鱼眼,只有钢锯锯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最佳炸机,主轴都弯成这样子。

我之前也这样,是断了只桨,失去平衡甩弯的。

网友:
这个不得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很久:大桨竟然没事??那何种力量能使主轴弯成这样?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出来,不想了说正事儿。 ...

我也奇怪尼。话说那个碳浆真是硬的不像话。侧着着地。草地上,可能缓冲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放弃鱼眼吧,简单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