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检测、微调

楼主(2020-02-22):
今天测量调整了微型车床的主轴。

楼主:
把车床拆下来重新全面检测,重新安装主轴。

网友A:
这才是走正路的开始。但打表的位置不正确,还是在主轴轴颈最好,其次是卡盘法兰外圆(因为那是同轴磨制的加工面)。

楼主:
车刀纹比以前细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走正路的开始。但打表的位置不正确,还是在主轴轴颈最好,其次是卡盘法兰外圆(因为那是同轴磨制的加 ...

谢谢。

网友B:
好奇这个主轴圆跳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个主轴圆跳动多少?

主轴的误差可能有几个丝。

网友C:
夹10厘米长2厘米粗铝棒,车一刀,然后量卡盘端和远端直径,看哪头大,然后调整主轴箱,然后再车一刀,再量,反复多次,等到卡盘端和远端直径相差2丝左右(好一点的车床应该不到1丝),才算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10厘米长2厘米粗铝棒,车一刀,然后量卡盘端和远端直径,看哪头大,然后调整主轴箱,然后再车一刀,再量 ...

主轴靠四颗螺丝固定,没有可以微调的地方,很难精准调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是误差只有几个丝。

哦哦!还是有点大,最好一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还是有点大,最好一丝内!

这个车床误差想1丝以内很难,除非在车床上焊几个微调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床误差想1丝以内很难,除非在车床上焊几个微调螺丝

你要车活塞!肯定要精细一点的!

网友:
“主轴靠四颗螺丝固定,没有可以微调的地方,很难精准调节。”  --------这才讲到关重原因 !

主轴箱与床身的结合是必须有“定位锥销”的(校准之后钻孔、精铰配做。锥销要用淬火磨制的标准件。),只用螺丝紧固无法保证持续的基准精度(否则调定精度之后还会变动)。恐怕这是设计者的“偷工减料”。

楼主:
时间长了主轴还是会移动,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固定它?

网友:
结合处往缝隙里灌胶

网友A:
时间长了主轴还是会移动,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固定它?(打好这个几个孔再精铰并不很容易,前题是调准导轨与主轴平行度条件下。)

这个“床身”很单薄,钻孔深度小,受力面就相对小,因此更需要配合精度(粗糙度要高、锥销直径要大些、提高强度。)同时主轴箱与床身可考虑增加强制限位结构,以保证不会位移。由于看到床身有个焊接底板,其与导轨端面形成一个“台阶”,台阶与主轴箱侧壁接触,这个结合面最好处理成较高精度的限制性配合结构。由于对DIY简易机床提高精度有兴趣,想到哪就说到哪儿,爱好就共同的老师,只希望对楼主有纤毫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主轴还是会移动,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固定它?(打好这个几个孔再精铰并不很容易,前题是调准导 ...

谢谢,用锥销可以精准定位,但是业余条件下很难一丝不差的精准的铰孔。

网友D:
这个主轴箱底板设计有点悬(可能是为了节省钢轨材料)。个人认为,底板下面与钢轨底最好加二块支撑铁板,以增加切削时的稳定性,提高精度。

楼主:
今晚车个蒸汽机模型的换气阀,先粗车再锉刀和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轴箱底板设计有点悬(可能是为了节省钢轨材料)。个人认为,底板下面与钢轨底最好加二块支撑铁板,以 ...

车床车削的时候震动比较大,加支撑板可以减震,减小径向跳动。

楼主:
主轴的锁紧螺母已经拧得很紧了,还是有轻微的径向晃动。

网友:
与主轴轴承的精度高低有一定关系。震刀(晃动)所有机械加工都会产生,只是有的震动幅度比我们要求的精度还要小而已。但你这个小车车是DIY的作品,没有经过专业机械设计。所以,车强度高一点的材料肯定有震动和声音难免会产生(能接受就将就用)。以前我已备好了材料想diy这种车床,听老师傅建议后放弃。专业师傅说过,小车容易震刀,主要是零件与车床动态工作时产生弹性变形,而静态时测量又恢复正常位置,你常规情况下根本测不出来。通常车床床身不采用弹性材料,而大都尽量增加重量,采用球磨铸铁,机械摩擦面淬火处理,以减小弹性变形,减小震动噪音。以上是我的一点点认为而已,不当处尽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的锁紧螺母已经拧得很紧了,还是有轻微的径向晃动。

轴承坐的和轴承的配合,应该是紧配合,如果配合间隙大,禁锢螺丝再紧也没用,径向跳动大多在这里产生。

楼主:
这个轴承是塞进铸铁轴承座里的,没有螺丝紧固。

楼主:
活塞、气缸、配气阀

楼主:
原来那个百分表质量不好,又买了一个,测量的结果比较精确了,主轴的静态误差在4丝以内。

楼主:
纵轴只有1丝左右的误差。

楼主:
拖板比较单薄,动态误差比静态要大一些。

楼主:
气缸和配气阀车好了。

楼主:
车配气阀活塞:

楼主:
铜棒比较粗,不加顶针也可以。

楼主:
用手堵住气缸的一头,按压活塞能感觉到气体被压缩,活塞的气密性还可以。

楼主:
配气阀用气焊与气缸焊接起来,缸体部分就完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刀纹比以前细腻很多。

你车刀也要摆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车刀也要摆弄好!!!

应该用哪种车刀?

楼主:
车了两个小飞轮。

楼主:
车飞轮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