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问题

楼主(2020-02-22):
我最近也做了纸飞机,但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用碳杆和电机座,而是用了椴木板做了个支架并把电机装支架上。这种做的目的是为了便携性,因为拆了支架,机身容易折叠,支架是用尼龙螺栓固定的。后来发现电池(1000mah和1300mah)太重,只能把电池后移就打算再装一个电池座。不知是把电池放V槽内好还是加装这个电池座好?另外听说纸飞机V槽是关键,V槽越干净,升力越给力。V槽干净是不是指V槽内部最好不要有设备(电池,电调什么的么)?

网友:
V槽要让空气下洗吧,我猜的。

网友:
桨产生动力是需要进气的,V槽里或上方全是东西就把进气给阻挡了,桨的进气不畅当然影响动力了。

网友A:
你做那么多板板干啥。。。。。还有v槽角度小,稳定性会过高,机子自稳过大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那么多板板干啥。。。。。还有v槽角度小,稳定性会过高,机子自稳过大不好飞

用传统布局(就是碳杆)飞过一回,还可以,这次就是改了设计电池太重,所以想价格电池座。不过就在刚才我把电机后移了,这个电池座也可以不要了。

网友B:
板材太多了,自重过大,可以层板上适当的做一些镂空减重,而中间的那块板子,个人感觉有点多此一举,减重是关键,纸飞机不会做太激烈的动作,机身加强不要太过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太多了,自重过大,可以层板上适当的做一些镂空减重,而中间的那块板子,个人感觉有点多此一举,减重是 ...

中间那块板子最后没有用,实际上这个方案很轻,层板是2mm椴木板,比原来的碳杆方案还轻,如果把螺母也换成尼龙的就更轻了。

试飞视频

网友C:
1000mah的电池都太重?不会吧,我纸飞机一般用2200m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mah的电池都太重?不会吧,我纸飞机一般用2200mah的电池,

不是质量大的那种重了,而是没法配平。电机那头太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质量大的那种重了,而是没法配平。电机那头太轻了。

我做的100厘米翼展,90厘米长的纸飞机,用5.0厚魔术板做的,2212 KV1400电机,40A电调,2200mah电池压在前头,通过调整电调的位置就很好配重啊,不存在后面太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100厘米翼展,90厘米长的纸飞机,用5.0厚魔术板做的,2212 KV1400电机,40A电调,2200mah电池压在 ...

关键是你的电机位置在哪儿?我的也许装的太靠前了点。而且我用的是1806电机,轻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你的电机位置在哪儿?我的也许装的太靠前了点。而且我用的是1806电机,轻得多。

我也有个类似你这样大小的纸飞机,也是用1806的电机,你用1000mah的电池可能真是会偏重,我是用550mah的电池,12A的电调,重心也好调,关键是我那飞机全装好只250克左右,具体数据我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类似你这样大小的纸飞机,也是用1806的电机,你用1000mah的电池可能真是会偏重,我是用550mah的 ...

我有两个电池,分别是1300和1000的,本来想买两个1000的,结果商家没货,就和我商量发了个1300的。后来我把电机后移解决了问题,试飞结果还可以,不过那天有风飞起来后就飞不回来了,最后只有迫降。

网友D:
做成折叠的机头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折叠的机头不耐炸

没看见有椴木板么,有个这个木板还怕不耐炸。

网友:
或许吧,照你这样做一只试下

网友B:
纸飞机的重心应该在机长部分的1/2略往机头一点,大约3至5厘米,看个人习惯,
我这有现成的图纸,留个邮箱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的重心应该在机长部分的1/2略往机头一点,大约3至5厘米,看个人习惯,
我这有现成的图纸,留个邮箱 ...

谢谢你,我知道这个重心位置。目前问题已解决。

楼主:
七楼添加了试飞视频

网友(2020-05-04):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的重心应该在机长部分的1/2略往机头一点,大约3至5厘米,看个人习惯,
我这有现成的图纸,留个邮箱 ...

能发我一份吗,130686959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