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这机子如何?

楼主(2020-02-22):
有人飞过TG520?这机子的性能如何?

网友:
我买了一台个人感觉设计上还是有些新颖的,飞起来也不错的,很好飞很跟手,对这个飞机我还是相对比较满意。不过这个么还是看个人了,毕竟这小厂家做的东西,不是大牌厂家

网友A:
      TG 520加工精度不错,飞行时非常安静。上下机身连接采用泻力结构。我大炸过一次8个连接柱断了7个上下侧板安然无事!特别是保全了上侧板维修时省心不少!
      当然主轴偷轻炸机时弯的与鱼眼缠在一起搞不下来,主轴与十字盘一起报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意见

网友B:
我有两架在服役,不错的练习机当然外观我个人认为比较丑,炸鸡损失比较小,一般损失最大就是大桨和大齿盘,我炸了有20多次了吧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架在服役,不错的练习机当然外观我个人认为比较丑,炸鸡损失比较小,一般损失最大就是大桨和大齿盘, ...

谢谢您的意见,我看了它的图片,也觉得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G 520加工精度不错,飞行时非常安静。上下机身连接采用泻力结构。我大炸过一次8个连接柱断了7个上下 ...

空心主轴是科学的做法,如果学过材料力学的话会知道惯性矩怎么计算。你这是炸的太狠了,用实心的基本也一样效果。

网友:
飞机还行,钢套炸鸡容易坏,头罩看起来有点不协调,其他都挺好

网友:
TG520中联带挥舞铰、揺臂下斜一定角度,使桨距正负对称,主轴座、电机座都是一体式的,尾皮带轮设计下主齿轮下方,便于更换皮带,整机金属件占比特别高,多处偷轻设计,整体结构高度科学,要说缺点,就是造型不好,当然有得必有失。

网友:
优点 零件精美细致 缺点 不耐炸 尾巴基本炸到就要换很多 偷轻

网友:
反正推荐买就是了 。好飞好飞好飞

网友:
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最佳中型练习机 好修便宜 除了丑没啥缺点 我个人和TG520八字不合 手感也一直不喜欢 刚出掉

网友:
我改成了560。好飞,舒服,精度很好,头罩审美疲劳了,期待更新头罩啊

网友:
经过千锤百炼的机子,没有啥大毛病,买了肯定没错

1、结构主流,精度好;
2、配件便宜;
3、飞的人多,经过检验过的;

楼主:
炸鸡坏侧板,轻量设计强度不够呀

网友:
原来以为是L老板自己设计的,后来听说是L和国外合作的,并且会继续推出别的机型。再到后来听说老外没授权。
看这个样子,由于很多零部件进行了消化再吸引,对部件进行改进,老外很难胜。他只保留权利。

网友:
请问你这个评论那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