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位兄弟认识这个接收机的,麻烦告诉一下

楼主(2020-02-22):
    前些年收了一个飞机,当年的时候接收机是可以直接对频的,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7E的控,后来慢慢的飞机多了,接收机也换成了华科尔的sbus,这个接收机就放着吃灰了,今天拿出来想重新恢复一下,结果发现居然没法对频了,而且这个接收机上面也没有任何标识,在百度和淘宝上面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似的型号,所以来论坛求助一下,看哪位兄弟以前见过这样的接收机,麻烦告知一下,看看能否重新利用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某宝拍照搜索,找相似的,看产品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某宝拍照搜索,找相似的,看产品介绍。

淘宝和百度都试了,没有找到相似的!不然也不会在论坛伸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和百度都试了,没有找到相似的!不然也不会在论坛伸手了!

我觉得可能是天地飞的,我觉得只有天地飞特别喜欢在天线加铁管。

网友:
用遥控器,每个协议对频

网友:
查下你之前控的制式,然后试试

网友:
笙科电子Amiccom的A7105射频芯片,通用哈博森hubsan,伟力V911,富斯Flysky8通接收机,都基于FLYSKY协议,可以看看你手上有没这些控

网友:
a7105,所以大概率是富斯(r6b r9b)、哈博森、长城、joysway、伟力的部分。
看着不像专门零售接收机,估计和机子配的,有可能输出信号为ppm、sbus,具体看情况

网友:
除了楼上的两位回复的协议外,也有可能是MC6或文胜的接收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用的华科尔D7E控,改装了三合一高频头的,待会我再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厉害了 这都看的出来

网友:
用T16试一遍,看哪个协议能对上频

网友:
天地飞et系列rf204w接收机

网友:
用jumperT16的几个主要协议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