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冲浪者翻新改双尾撑

楼主(2020-02-22):
疫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翻出来入魔时候第一架飞机冲浪者,尾巴修了好几次,到最后都不直了,飞起来偏航,看了唐山悟空大大的双尾撑改装心里长草了,赶紧动手,花了几个小时改完了,然而每次都是过程忘了拍,总是改完了想起来要发到5imx上分(水)享(贴)流程参考唐山悟空大大的吧,反正也差不多,这个机只上了最简单的FPV设备,甚至连OSD都没上

先放一张改后的照片,机子4岁了,看起来比较旧

先是把腰切了,边缘修一下砂纸打磨,推力线正好过机翼碳杆,稍微向右偏一点,用的xxd2212 2200kv配的6寸马刀桨,降落桨不会扫地,有计划上大桨,到时候就再加高

平尾舵机开了个槽,放在这里了。

下面碳杆走的是平尾的舵机线,用扎带固定,上面是图传的线,桨风直吹图传,散热极佳,图传绑在木板上,热熔胶粘上去

摄像头放在原本座舱的位置了,线从里面走,尽量让外面干净点,用舵机转头,插在了原本垂尾的4通道上,垂尾用胶带粘死

下面明显能看出来,机头有点炸歪了,,,,,凑合来吧,不太影响飞行,下面的塑料片我去掉了,搞了热熔胶上去防擦

依旧使用单块3s2200mah电池,图传从平衡头取电,手头没有对应的插头了,,,,跳线干上

机舱内部依旧凌乱,,,,机身粘死了不想再打开了,要是以后要上飞控就从侧面开窗口了

最后和我的水机和张影,话说水机还是好玩啊,能飞也能当船玩

以下图片凑数的

放一张飞场照片,这面是小区,另一面全是大空地

楼主:
对了,机翼我粘死了,要不然总是晃悠,看着难受

网友:
不错不错,老当益壮,挺一挺还能在飞几年

网友:
猎鹰结构,注定这飞机好飞。赞一个

网友:
不错  我也有一架,也不直了  有空改改

楼主:
更新:在家闲的没事把侧面的窗口开了,用合页做的铰链,碳棒做了个插销这样的话整理设备就方便多了

楼主:
把接收机天线放到外面来了,给它高做了个小辫子

网友:
顶顶  起死回生

网友A:
改的挺好的,以后尾巴上可以安一个摄像头,用切换器切换前后摄像头,效果非常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挺好的,以后尾巴上可以安一个摄像头,用切换器切换前后摄像头,效果非常酷

这架机就是按着您的帖子来的顺便求问切换器怎么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架机就是按着您的帖子来的顺便求问切换器怎么做啊

用这个,直接插在一个接收机通道上,然后通过控制这个通道就可以在两路信号之间切换了,我用着三个呢,稳定性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直接插在一个接收机通道上,然后通过控制这个通道就可以在两路信号之间切换了,我用着三个呢,稳 ...

ok,等有空了试一试去

网友B:
什么图传和摄像头?

网友C:
图传散热很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传和摄像头?

图传是ts5828,摄像头就是最便宜的那种,涂了704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散热很nice

那必须的,十多分钟下来一摸图传都是凉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感谢11楼悟空发的图片,知道了这个遥控继电器,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