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款天地飞7能飞穿越机吗

楼主(2020-02-22):
一直飞的直机,想搞台穿越玩一下,问下各位大佬旧天七遥控能不能飞穿越,

网友A:
可以,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点问题没有。

谢谢,请问是要搭配哪种接收机

网友:
可以。问卖家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接收。

网友B:
WBUS RD201W这一种型号淘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BUS RD201W这一种型号淘宝上,

好的谢谢

网友C:
旧天七也能飞直机?正好换个吧。t16或者tx16s,都能兼容你以前的接收机,还支持sbus接收机,以后还可以上黑羊

网友D:
天七不支持SBUS接收机,要飞就固定翼模式,普通接收机。入门玩玩还可以,长久选择就X9d吧。手里有现成的,不需要投资。入门级穿越机不带图传摄像头,目视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天七也能飞直机?正好换个吧。t16或者tx16s,都能兼容你以前的接收机,还支持sbus接收机,以后还可以上黑 ...

天七飞直机好多年了,自旋翻啥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七不支持SBUS接收机,要飞就固定翼模式,普通接收机。入门玩玩还可以,长久选择就X9d吧。手里有现成的, ...

手上有天七不想增加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七不支持SBUS接收机,要飞就固定翼模式,普通接收机。入门玩玩还可以,长久选择就X9d吧。手里有现成的, ...

天七有支持的sbus接收机。建议了解之后再回答。

网友F:
我天7加了增程,用SBuS接收机,2公里范围信号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天7加了增程,用SBuS接收机,2公里范围信号很稳定。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七不支持SBUS接收机,要飞就固定翼模式,普通接收机。入门玩玩还可以,长久选择就X9d吧。手里有现成的, ...

天7支持SBUS接收,天地飞有自己的SBUS接收,要买X9D建议和R9M或者大黑羊一起买,原生的2.4G非常容易失控。18年入X9D的5位模友也有同样问题2个加高频头解决3个换控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天七不想增加控了

那就普通接收机飞穿越机吧!我也没用买s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七有支持的sbus接收机。建议了解之后再回答。

你说的是ET07新版本吧

网友:
主要是用的飞控问题,可以用apm,pix之类的,就不用sbus

网友E:
不是指et07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指et07

老天七不支持85块钱的SBU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天七不支持85块钱的SBUS吧

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要搭配哪种接收机

天地飞支持sbus接收机,价格在8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支持sbus接收机,价格在80元左右。

谢了,已经搞好了,就你说的这个接收

网友G: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

已经在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