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可以用2s Lipo电池么?

楼主(2020-02-22):
RT,2s Lipo满电是8.4v,会不会搞坏遥控器哦?

网友A:
木有事,改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事,改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

不会因为电压到了8.4v烧元器件吧,哈哈

网友:
之前我也担心,后来问了客服,木有事,大胆搞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2s的锂电

网友B:
不要接反 之前有烧了一台 改个防呆的口 就不怕了

网友C:
右下角这个这个是14sg里面的输入端稳压ic。理论支持最大35v输入。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原装电池挺好的呀。开机好几个小时掉电也不多实在不爱用就买个铁锂电池起码安全,过放电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接反 之前有烧了一台 改个防呆的口 就不怕了

好嘞,感谢提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2s的锂电

谢谢解答哈,一直担心没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挺好的呀。开机好几个小时掉电也不多实在不爱用就买个铁锂电池起码安全,过放电也没问题

就是充电太慢了,所以才想着用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这个这个是14sg里面的输入端稳压ic。理论支持最大35v输入。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这就厉害了,不过电池舱太小了怼不进去大电池哈哈

网友:
我用的格式2S锂铁,挺好也不怕过放

网友:
用过,没问题,但是还是用那款锂铁6.6v好,感觉电池更皮实,冲饱存放也没事

网友:
用2S 锂铁就不错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厉害了,不过电池舱太小了怼不进去大电池哈哈

可以买lipo电芯自己组。2s下 成本大概30左右。比铁锂划算。不过锂聚过放会鼓包。你斟酌一下

网友:
8.4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lipo电芯自己组。2s下 成本大概30左右。比铁锂划算。不过锂聚过放会鼓包。你斟酌一下

就是因为买的格氏铁锂挂了,所以才想把一个2s的电池用起来。。。

网友:
3s电池会炸 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