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飞 iFlight 壁虎 TurboBee 77R 频道调试求救

楼主(2020-02-22):
买了一个壁虎 TurboBee 77R   图传的频道不会调,,哪位大神讲解一下,视频最好,没视频就文字,我眼镜还是SKY01那款
谢谢了

网友A:
兔蛋大神有教程,去b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蛋大神有教程,去b站看看

找了下好像没有,,大部分都是已经能从眼镜里调参了,我这是眼镜还不显示呢

楼主:
可能是我设备太老了还是怎么回事把 端口的IRC关掉就好了。。。。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下好像没有,,大部分都是已经能从眼镜里调参了,我这是眼镜还不显示呢

要焊接图传调参线,比如焊接在tx3,然后再bf里面打开图传调参才行。你看看b站翼飞的教程,好像有。

网友:
去找翼飞的其他图传,淘宝里面有说明,就是短按长按的

网友:
轻松解决

网友:
77r一块电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