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PA强大的高频头模块

楼主(2020-02-22):
研究cc2500的时候偶然发现cc2530射频芯片,自带8051MCU,系统内可以编写闪存,有没有大神研究过在该芯片上直接对接遥控器的PPM/串口信号?

网友A:
cc 2530是soc,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需要编程的。接收器也得做相应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 2530是soc,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需要编程的。接收器也得做相应开发。

如果单编程倒是比另外再加一个MCU模块要简单,就想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实现这个方案,这样做一个高频头差不多就只需要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写个PPM高频头不难,git上面有开源。但是这些模块没PA,距离不远,也没做过天线匹配,兴趣使然的话练练单片机开发可以,拿来用就算了。SOC的芯片开发流程和射频芯片加外置单片机开发是一样的,不存在谁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