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小黑羊(TBS Micro)高频头为什么RSSI信号不稳定,啥原因呢?

楼主(2020-02-22):
刚买的小黑羊高频头,装在X9D PLUS上,功率调到100mw和250mw都试了,在校园里操场上飞,就在操作上飞的时候RSSI值大约在80-99之间波动,旁边是几幢3-4层高的楼,飞出去100多米后,信号最低就掉到50-70左右了,用的大疆高清图传,700wm最大功率,飞到100多米开外时候,信号也不好,变红了。另外在头顶上,往高处飞,中间无遮挡,信号也掉得厉害!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RSSI一般掉到多少会失控??

都说黑羊的信号稳定,很多人使用,基本一直都是99,但我第一次试用,测试下来感觉有点问题

本人自己猜测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不知道对否?
1、学校各楼层操场均安装有2.4G无线AP,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可能有干扰?
2、天线安装是否有问题,特别是飞机上天线两端靠着电机了(据说天线竖着装好一点,但坚着装确实不方便);
3、飞的时候飞得不高,离地2-3米左右;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谢谢!

校园的环境:

网友A:
同款控顶一下,这个和干扰源有关系,穿越机还是不要飞太远^O^

网友B:
横绑天线正常的。不信你飞到100m。转圈圈试试。接收天线侧对着发射信号掉很多。

网友:
2.4G的理论上来说是干扰不到9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控顶一下,这个和干扰源有关系,穿越机还是不要飞太远^O^

我用小黑羊其实也不是想要飞多远,只是想稳定一些,不要失控。
现在校园方园也就130米*200米左右的面积吧,应该在校园里到处飞都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绑天线正常的。不信你飞到100m。转圈圈试试。接收天线侧对着发射信号掉很多。

转弯的时候的的确会掉信号

楼主:
转百事达答复,记录一下:
1  CF要用LQ,因为RSSI会从99,瞬间变成0。
2  学校装的无线AP,有可能是5G的
3  飞机上的 天线要对应遥控器的天线摆放,如果飞机天线是水平安装,遥控器天线也是水平。  如果飞机是垂直安装,遥控器也是垂直安装
4. 飞的高一般信号好,飞的低,信号会相对差些

网友:
遥控天线和机端天线都竖放会好很多

网友C:
这控顶上那个按钮是什么用的?我看到有人内置黑羊,从那个孔出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控顶上那个按钮是什么用的?我看到有人内置黑羊,从那个孔出天线的。

哪里呀,上面就是旋钮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的时候的的确会掉信号

osd的ssi和遥控有误差的。不准。

楼主:
今天参照百事达的建议,把CF里的RSSI改成了LQ(信号质量),信号基本都是99了
另外把大疆的功率也调整到了1200mw,现在在校园里飞好多了
只在最远的地方低空飞行,中间还隔着楼的情况下,大疆图传变成红色两格,但还能飞
遥控信号基本都是99,中途有两次快速提醒信号丢失,又快速连接上去(x9d上的语音提醒),操作上没任何感觉,感觉比昨天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参照百事达的建议,把CF里的RSSI改成了LQ(信号质量),信号基本都是99了
另外把大疆的功率也调整到了 ...

请问大疆图传怎么判断信号好还是差?有提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参照百事达的建议,把CF里的RSSI改成了LQ(信号质量),信号基本都是99了
另外把大疆的功率也调整到了 ...

x9d提醒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疆图传怎么判断信号好还是差?有提示吗?

有信号格子提示,默认是白色的,变成红色就表示危险了,需要尽快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x9d提醒怎么设置啊

在第10页和第11设置条件开关

网友:
这么多人教你,其实都是空话。挑一天时间去野地测试下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2020-06-02):
引用 楼主:
今天参照百事达的建议,把CF里的RSSI改成了LQ(信号质量),信号基本都是99了
另外把大疆的功率也调整到了 ...

接收机不要开150hz,超低延迟会损伤距离

网友(2020-09-24):
请问楼主怎样把信号强度设置成LQ呢

网友:
我开250mW一直都是99,只担心断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