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80w用的是什么处理器芯片呢

楼主(2020-02-22):
感觉非常不准,精度特别差,想刷个固件,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处理器,屏幕我掰开看了,下面的处理器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网友A:
你的是最近淘宝销量最高那家店的b6么

网友B:
没必要那没准确,一两千的充电器也冲不到百分百的准确

网友C:
刷固件能刷出ADC精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最近淘宝销量最高那家店的b6么

不是呀,闲鱼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没准确,一两千的充电器也冲不到百分百的准确

太不精确了,也可能是我的充电器有问题,充电两分钟示数就到12.6v,然后会充好久。冲满我用万用表测量单片只有4.15~4.17v,每片都差0.1~0.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能刷出ADC精度来?

看到有人说固件里有校准的

网友:
建议不要折腾了。直接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方便又安全。自己折腾,电池过冲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这充电器也就入门凑合用用了。

网友:
b6是新手用的,定位是充的差不多就行了的充电器。要求高的话,上a6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我有个也充不满,挂咸鱼了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2020-04-10):
他们用的TQFP44的单片机一般是STC或者新唐,也有stm8的;

要提升精度别想了,ADC顶多10位12位,且最关键的基准源Vref,原设计一般是没有的。顶多用个431,1%的精度而且还不算温漂。

网友D(2022-09-26):
楼主你好,你这b6充电器找到型号型号了吗,还有刷机口6根插针的定义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这b6充电器找到型号型号了吗,还有刷机口6根插针的定义找到了吗

B6刷机方法很早就有了,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刷过可以使用很多功能,可以充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