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9克舵机改水老鼠

楼主(2020-02-22):
响应国家号召,少出门,在家憋的无聊,发现儿子在洗澡盆玩的不亦说乎,合计弄个小船澡盆玩也是极好的,去地下室翻垃圾堆,找到如下有用配件:
300太阳能小电机
类似电磁炉散热风扇的明轮
扫齿的9克塑料垃圾舵机
以前失控率极高的dsm2山寨接收机
废旧包装的kt板
工具:胶枪,美工刀,尺子。
测试300电机 5V堵转不到0.4A要是4V左右电流更低。
舵机板子拆出来电位器去掉,中间到两边焊接10K电阻,变身为微型有刷电调。原来的舵机电机换为300电机,明轮直插300电机。
三角翼模式混控
注意:焊接电阻的所谓电调要调整二个通道的中立点,如果还不行就要微调。直至摇杆不动电机不动为止,慢慢调
视频链接明天去电脑上再编辑一下

以下为一些制作过程
壳子随便吧。

网友A:
造型好可爱。这种电机没什么力气,建议桨叶吃水5mm就够了不然转不动,另外请教一下这个黄色的胶是什么东西。看着不太像热熔胶啊

网友:
有刷电调这个操作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造型好可爱。这种电机没什么力气,建议桨叶吃水5mm就够了不然转不动,另外请教一下这个黄色的胶是什么东西 ...

环氧树脂?

网友:
太有才了,赞

网友:
收藏了,舵机改装很有用

网友:
改天试下真牛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给孩子造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型好可爱。这种电机没什么力气,建议桨叶吃水5mm就够了不然转不动,另外请教一下这个黄色的胶是什么东西 ...

真的就是热熔胶啊,胶棒时间久了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型好可爱。这种电机没什么力气,建议桨叶吃水5mm就够了不然转不动,另外请教一下这个黄色的胶是什么东西 ...

加了一层kt板了,吃水确实还是有点多,澡盆里转慢点也好,避免水甩的到处都是,另外这个电机转速本来就不快,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

这个确实是普通热熔胶棒,胶棒时间比较久,买回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给孩子造玩具

憋的没事,快疯了啊。乘着娃小还能和你一起玩,多玩会。等娃大了,就不爱和爹玩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 好玩, 赞。

网友:
思路开阔

网友:
嘿嘿,造型可爱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把舵机板上的电位器拆掉,用舵机板上电位器调中立点非常方便,调好后用胶把电位器轴封一下就可以。

网友:
舵机改造这个赞一个

网友:
好有趣,,可惜我没有这么小的电装,要不也仿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