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Jumper T16 配合 FS-RX2A Pro 接收掉电需重新对码

楼主(2020-02-22):
发了帖子后,找到根因了,我加密狗的盖子太紧了,压到对码按钮了。打搅各位了,丢脸了。请忽略。

网友:
给对码按钮钻个洞洞

网友A:
T16 控 有没有中文菜单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6 控 有没有中文菜单的  ?

open tx系统目前没有中文

网友:
这个控用着感觉如何?手感质量等方面

楼主:
最重要的,摇杆手感不错。
做工细节肯定没法和 JR,Futaba,Spektrum 比。
但是才1000出头,功能强大,样子也不难看,属于性价比之选。

网友:
大佬,你焊接的什么接收机在加密狗上面啊,还有怎么知道加密狗上面哪个是5v哪个是gnd啊?

楼主:
USB 上有 5V 和 GND 啊。
Google 一下,退一步,Baidu 一下也能出结果。
任何一款和你的遥控器能配对的,且支持ppm输出的接收都可以,小巧一点的就能放到加密狗里面。
我用的 FS-RX2A Pro。
不过如果你对这个都没有概念,找个基友帮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