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X3L相位臂断裂

楼主(2020-02-23):
一直单飞。第一次看到其他人飞直机。有点小激动。

楼主:
朋友的logo480。真心好看。

楼主:
一条还没开通的公路。。。即安静又没人。

网友A:
场地真好,缺点视频。

网友B:
我拆过其他位置的断丝,先拆下中联,在断丝的地方滴入一滴WD40,放置一段时间,慢慢让WD40渗入。用电烙铁加热断丝,让螺丝胶失效,再用小起子往出旋试试。如果有点焊,焊接个螺丝拧出来应该更方便吧。试试吧,反正不容易。

网友C:
飞掉相位臂很惊险。建议没事多观察一下,拧拧螺丝检查检查飞机。轴承、螺丝、球头用的久了还是更换新的靠谱

网友:
那架法国阵风哪家的?

网友D:
其实相位臂有一个就行,保证十字盘的连杆不拧麻花了就成。
三桨的不都是就一个相位臂吗。
不过对于楼主来说两个更保险,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地真好,缺点视频。

哈哈。没视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其他位置的断丝,先拆下中联,在断丝的地方滴入一滴WD40,放置一段时间,慢慢让WD40渗入。用电烙铁加 ...

嗯嗯。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掉相位臂很惊险。建议没事多观察一下,拧拧螺丝检查检查飞机。轴承、螺丝、球头用的久了还是更换新的靠谱 ...

嗯嗯。炸鸡小事。怕伤了自己

楼主:
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相位臂有一个就行,保证十字盘的连杆不拧麻花了就成。
三桨的不都是就一个相位臂吗。
不过对于楼主来 ...

嗯嗯。还是两个吧。保险嘛

网友:
你這是仿真直升機,

見過有真直升機,相位臂就是一邊的,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