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 360 十字盘怎么换轴承 拆不下来。。

楼主(2020-02-23):
如图,螺丝去掉了还是拆不掉

网友A:
看结构~  内盘时上下两个套叠在一起! 靠四颗沉头螺丝紧固!两个盘之间可能有胶! 局部加热后 扭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  内盘时上下两个套叠在一起! 靠四颗沉头螺丝紧固!两个盘之间可能有胶! 局部加热后 扭动看看~

好的,我加热看看

网友:
你的外盘已经去掉了,轴承和内盘之间有胶,加热就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  内盘时上下两个套叠在一起! 靠四颗沉头螺丝紧固!两个盘之间可能有胶! 局部加热后 扭动看看~

请教一下用什么胶能粘得住?我的X3十字盘在这个结合部有虚位 想粘死 尝试过轴承胶无效(可能是漆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用什么胶能粘得住?我的X3十字盘在这个结合部有虚位 想粘死 尝试过轴承胶无效(可能是漆的原因吧 ...

平常 就用的轴承固定胶(金属管状胶) 粘接! 加热后才能拆卸!  注意接触面的祛油去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 就用的轴承固定胶(金属管状胶) 粘接! 加热后才能拆卸!  注意接触面的祛油去灰 !

谢谢大神指点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