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utaba t12z怎么切换美国手和日本手啊?谢谢

楼主(2020-02-23):
摇杆已经改成右手油门了,那么软件当年怎样改成模式一的日本手啊?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摇杆正常掰没问题,掰开回弹后舵机就滋滋抖舵。再掰一下摇杆就又正常了,这是摇杆电位器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舵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舵机问题吧

不确定呢。银燕12克金属舵机,6208接收。不知道兼容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呢。银燕12克金属舵机,6208接收。不知道兼容不兼容

不是兼容问题。我是说就是舵机。买好的一般都没这种情况

网友B:
首先要在工程模式里改手,然后在system菜单里在改手,这样才是彻底的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在工程模式里改手,然后在system菜单里在改手,这样才是彻底的改手

谢谢。菜单里改手是哪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兼容问题。我是说就是舵机。买好的一般都没这种情况

25块钱的银燕抖舵,老esky舵机一切正常。

网友C:
舵机分模拟和数字两种。是否兼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分模拟和数字两种。是否兼容呢

之前这样的舵机用6208接收机,电压,制式都没变,没碰到问题啊,只是控换了,但这控换别的舵机又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块钱的银燕抖舵,老esky舵机一切正常。

银燕25很一般。我用10元得。买了30个。很好 但偶尔就有一个会。你去翼釜看看他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