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手锯

楼主(2020-02-23):
可以握在手里,想锯啥锯啥

楼主:
材料都是现有的,540电机找了个转速低声音小的,这样振动也小,还有3.17孔径的桨夹、直角铁片、44mm锯片和玩具弹弓

楼主:
弹弓拆开,握把里面改造一下,装上开关和插座,用热熔胶固定好,直角铁片弯曲钻好孔,固定在握把上做电机支架

楼主:
接下来就是装电机,焊线

楼主:
找个大小合适的塑料盖做保护罩

网友:
砍柴不忘魔刀工

楼主:
最后就剩下装锯片了,直接用3.17孔径的桨夹固定,上紧,完成

网友:
高压锅手柄?

网友:
感觉搞个往复式的手锯还不错

网友:
小手锯好不好用

网友A:
手柄用力后会裂开吗?

网友:
微型角磨机建议做成台式,那样比较稳

楼主:
玩具弹弓手柄

楼主:
好用,挺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用力后会裂开吗?

不会啊,这么厚的塑料

网友B:
楼主用的380马达吗

网友:
这个好,一下就搞定,锯东西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380马达吗

二楼已经说了是540电机,原来打算用这种电机的,外径45mm,机身短很多,跟手柄更匹配,但是装好发现这个电机转速很高,振动大,振得手都麻,只能放弃。

网友:
可惜的弹弓。

网友C:
电机电压多少伏的?转速高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压多少伏的?转速高不?
用12V电源,转速还行,特意选了款低转速的电机

网友E:
动手能力强,挺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