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過亞拓 DS450 及DS 455 舵機嗎?

楼主(2020-02-23):
感覺齒輪聲音比 KST 及DEKO 大,這正常嗎?

网友A:
不就是滋滋的声音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滋滋的声音嘛。正常

格格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格聲

轴承没问题就行,拆开看下,印象中声音正常

网友:
如果是咯咯声,应该是有毛病了,我有个机子就是用的这个舵机,打舵的时候,就是声音不大的吱吱声,而不是咯咯声。没法上传照片,就不传了。

网友:
亚拓的电子设备除了电机和陀螺其它一般般。

网友B:
300x上通电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x上通电没声音…

通電是沒聲音,動的時候才有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