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通道设置教程

楼主(2020-02-23):
    用华科尔的D10也好几年了,但是以前都只用了五六个通道而已,很多通道都没有用过,趁着这次疫情在家的时候,好好的把D10给折腾了一下,通过一番摸索和网络上找教程学习,终于把所有的通道都给他设置上了。特别是关于混控的设置,通过在网上查找视频,也给设置上了。我刷的是SUV的固件,固件版本如图片所示,3段开关设置 6段开关混控设置的视频教程网址如下: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Y2OTAxNzc4MA==

      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遥控器要校准一下,不然有些通道设置之后会没有响应,D10的校准是在遥控器里面进行的,具体路径是主菜单-遥控设置--遥控设置-摇杆/旋钮(校准)。按照说明进行就好了,记得旋钮在校准的时候要旋到最小。还有一个就是左边上面第二个两段开关对应设置的通道应该是尾舵0和尾舵1,别搞错了。

      通道的设置基本上按照视频上的教程设置好就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装个4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最新固件,你这个是好几年前的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4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最新固件,你这个是好几年前的固件了

我刷的suv的固件,好像后来没有更新了。

网友B:
顶起来,好贴。学习了。我是这个控,一般都是拿网友的配置文件来玩。不会设。楼主能讲讲直升机十字盘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来,好贴。学习了。我是这个控,一般都是拿网友的配置文件来玩。不会设。楼主能讲讲直升机十字盘的设置 ...

这个真不好意思了,我玩的都是穿越机和固定翼,直升机不玩的,所以没法给你意见了!

网友(2021-01-12):
好贴必顶, 不知道懂不懂天6二代怎么把5 6通道改成三段式开关呀

网友(2021-02-18):
引用 楼主:
我刷的suv的固件,好像后来没有更新了。

能不能教一下咋刷固件

网友C(2021-08-25):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好意思了,我玩的都是穿越机和固定翼,直升机不玩的,所以没法给你意见了!

你好啊 问下用过控怎么玩穿越机  ?需要怎么改?还是刷机后就可以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啊 问下用过控怎么玩穿越机  ?需要怎么改?还是刷机后就可以了?^_^

穿越机你把通道都设置好了,直接就可以飞了啊,地面站里面把解锁和飞行模式设定一下,我的帖子主要是说把遥控器的通道都给设置出来,然后地面站立可以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穿越机你把通道都设置好了,直接就可以飞了啊,地面站里面把解锁和飞行模式设定一下,我的帖子主要是说把 ...

谢谢  谢谢 O(∩_∩)O   我是不大明白  用什么接收机。^_^ 还是随便买个接受就可以?还有 我刚刷了 固件 叫 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dfu  这个固件。然后现在rx1002 怎么对频啊?怎么都对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谢谢 O(∩_∩)O   我是不大明白  用什么接收机。^_^ 还是随便买个接受就可以?还有 我刚刷了 固件  ...

rx1002没有用过,你的控装了四合一高频头没有,如果没有四合一高频头,硬件上是不支持的,如果装了高频头,可以在控里面选择合适的协议,然后对频就可以使用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
刷了固件 可以舵机慢放等功能有吗

网友D(2022-03-17):
我也是刷的SUV的固件,感觉不如d7e的gale固件好用,尤其是混控很难弄的,楼主能否讲解下V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刷的SUV的固件,感觉不如d7e的gale固件好用,尤其是混控很难弄的,楼主能否讲解下V尾混控?

这个不好意思了,现在d10控已经沦为备份控了,用的少了,而且我飞固定翼很少,基本不会用到混控,也就没有深入琢磨了,没法给你意见了。

网友(2022-06-13):
建议刷午夜固件。SUV固件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