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元捡垃圾组装穿越机

楼主(2020-02-23):
先上图

各种捡垃圾终于组起来自己第一台五寸机

飞控28.8+四合一电调35+机架68+螺旋桨19+电机54+图传18=====
是的,整机材料费加起来就222.8。。。费劲心思终于完成

后边附上我新手级别的试飞视频

网友A:
我滴妈。这确实可以有啊。又种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滴妈。这确实可以有啊。又种草了

额,后边的图居然把我的空心杯也传上去了

网友:
这热熔胶用的贼溜啊,,,,

网友B:
这么穷的吗?。。这样太危险了,掉头上就完了,还有这样热熔胶一次性机

网友:
热熔胶最赞!

网友C:
胶枪当成3D打印笔

网友D:
那个18元的图传,效果怎么样,有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8元的图传,效果怎么样,有延时吗

玩具级只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8元的图传,效果怎么样,有延时吗

推荐用来放车上或者穿上当个fpv,飞机只能用来参考下

网友E:
现在论坛风气越来越不好了!200的飞机就不能飞?两千的四轴就不会掉人头上?

网友F:
请问 这飞控好飞吗?操控怎么样?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赞赞: 便宜到家,就是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穷的吗?。。这样太危险了,掉头上就完了,还有这样热熔胶一次性机

只是绑个摄像头,打胶打满一圈强度不差的,之前3d打印一下就摔碎,这个摔好几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枪当成3D打印笔

一胶走天下,热熔胶打好了比打印件强度高,关键很容易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这飞控好飞吗?操控怎么样?厉害 学习了

估计是尾单甩卖,只有飞控的基础功能,什么osd什么的都没有,娱乐玩玩还可以的

网友:
222元只是看得见的价值,还有隐形价值在里面。
没玩过模型的,给他两千元他也弄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论坛风气越来越不好了!200的飞机就不能飞?两千的四轴就不会掉人头上?

不是不能飞,是太便宜的质量不可靠不稳定啊,随便哪个配件都可能故障,出事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能飞,是太便宜的质量不可靠不稳定啊,随便哪个配件都可能故障,出事就得不偿失了!

价格便宜不见得质量不好,也许是东西过时了,现在买个CC3D才多钱,不是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