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动力风动小船,用舵机主板加舵机加空心杯组成,纯玩

楼主(2020-02-23):
舵机主板作为有刷双向电调,加一个舵机作为转向,空心杯电机加tiny螺旋桨作为动力,小船纯娱乐,疫情期间在浴缸里玩

网友A:
不错,楼主又在拆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又在拆舵机了。

买了一批一块多的垃圾舵机

网友B:
船体是成品吗?还是自己发泡的?看着表面很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体是成品吗?还是自己发泡的?看着表面很光滑!

电饭锅泡沫切了个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饭锅泡沫切了个角

那你这个角切的太巧妙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详细点教我们怎么样用舵机做电调。怎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详细点教我们怎么样用舵机做电调。怎接线

看图操作,不会再问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一批一块多的垃圾舵机

一块多的垃圾舵机,我也想入一批。。。求货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块多的垃圾舵机,我也想入一批。。。求货源。。

害我也有一批,不过这种舵机一个线性很差,一个就是尺寸不对,比普遍的九克舵机内径要小一个毫米

网友:
东西虽小,但是一点也不简单,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害我也有一批,不过这种舵机一个线性很差,一个就是尺寸不对,比普遍的九克舵机内径要小一个毫米

和我是同一批,是不是立华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块多的垃圾舵机,我也想入一批。。。求货源。。

立华电子的吧,捡垃圾也就那么几家不过如果用作别的不推荐,没有舵角的。还和普通舵机舵角不通用

网友F:
这方法可以当微型航模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方法可以当微型航模电调

对的,就是微型航模电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图操作,不会再问哦

能加个VX指导一下吗?81787037,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加个VX指导一下吗?81787037,谢谢

可以加萝莉群556473744@我,Summer F

网友:
楼主,能加一个Q或者VX吗?请教一下,舵机改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