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ft off模拟器如何设置半自稳模式?

楼主(2020-02-24):
据说lift off模拟器有horizon模式,求设置方法。或者其他哪个模拟器有horizon模式的,各位赐教一下!

网友A:
进入到飞行时候按键盘的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到飞行时候按键盘的A

我就是按A键切换,但只有LEVEL、ACRO、3D模式,没有horizon

网友:
直接练手动  很快能上手

网友B:
直接手动,改一下PID。我一周就能实飞了。当然我是算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手动,改一下PID。我一周就能实飞了。当然我是算笨的。

手动模式PID还有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PID还有作用吗?

非常、肯定、确定有用呀

网友:
有liftoff资源吗

网友C:
liftoff就是按A键切换,acro-3d-hrzn-level 这四种模式循环切换。每个键位的功能可以在这里看:options-controls-buttons 。   把pid调柔和手感会舒服很多,适合咱们刚开始练的,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ftoff就是按A键切换,acro-3d-hrzn-level 这四种模式循环切换。每个键位的功能可以在这里看:options-con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