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花飞练习3,请大大们指导!!

楼主(2020-02-24):
练习了快三个月,对基础的花飞感觉稍有比较顺手了,再来应该就不能算新手了!!

想请教各位大大,目前还有什麽缺点,下一步练习的重点有哪些,可以麻烦给些建议,

我知道应该要换不同的环境、有障碍物、树林什麽的地方练习,但因为住家附近的关系,

目前还没找到适合练习的飞场,只能在空地上想像有标的物来练习,而这些空地等稻田复耕後,

应该也不适合飞了,所以想在这个时段,尽量的把基本功练好,因为都是一个人飞,也只能看大神们的视频,

依虎画猫的来练习了,但还是想在大神齐聚的这里,得到一些建义,有人可以讨教的感觉好多了,呵。

现在发现就算不拍视频练习,也要把狗挂在上面,要不然突然上了狗,虽然没增加太多重量,但整个飞感还是不一样了!!

网友A:
还要继续练,修正姿态不够顺滑!摇摇晃晃的!
你这种大空翻油门不要急上急下!特别是翻过来后,从视频看应该是急剧推油来保持高度(你本来就没调pid)加上你姿态修正也是如此,造成飞机摇晃厉害

建议你可以多练**空翻,整个过程摇杆都是稳定的线性操作,不要“到了”才修杆补油
提前量要掌握好

网友B:
楼上大神总结的太对了,还有很久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继续练,修正姿态不够顺滑!摇摇晃晃的!
你这种大空翻油门不要急上急下!特别是翻过来后,从视频看应 ...

感谢大大的指导,顺滑度的部份,自已看自已的视频也很容易看得出来不足(这也是为什麽我没有用剪接,而是把整次飞行直录下来的原因)

,自已也很受不了自已在改变姿态,改变方向时不顺畅有停顿的感觉,还有动作完成姿态定位时没一次到位的补修正,这些问题都特别明显,

只能再多多练习了,至於pid抖动的方面,再另外研究一下,到时再另行请教,我先把花飞的连贯、顺畅、自然滑顺的基本功再多熟练一下吧。

至於大补跟动作完成未一次定位完成并预先补油的部份,也是说明我对操作的熟悉度的不足,大补油门是怕高度不够,

动作不能一次到位跟预先补油是作完动作後才突然发现姿态不足,或高度过低,才急忙修正的,这些都是需要再多多练习、

熟悉,才能尽量接近人机一体的状态,任何动作要在自已的掌握跟设想之内,这也是我想在空旷地上能尽量练习的基本功,

要不到了有障碍物的环境,只会更加手忙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总结的太对了,还有很久的路要走!

大大说的对,是还有很久的路要走,但也代表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我是很开心的,

当然也没有期望能到非常厉害,要到像职业那样的境界,只期望慢慢练习到,流畅度能让自已满意,

对飞行技术的把握,能在任何地方都能自信的飞行,另外也在学习fpv拍摄取景的角度、路线,

跟配合相关的地型,去做出适合的花飞,这样才进而拍出不错风格的影片。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从稳练起!将飞机稳住是最考超控的!
就比如我朋友飞行中不小心撞到障碍物姿态稍微有一点失衡都直接选择上锁,
安全的情况下我是立即修正飞机姿态至正常(视情况而定是否选择直接上锁),当然撞太厉害了还是直接上锁的好!
我只是想说无论何种情况都要尽量,尽快稳住飞机姿态
尽量放松自己不要慌,这也是我从固定翼以来各种炸练出来的一种心态!
安全的情况下只要飞机还没脱离你的掌控切记不要慌、冷静、思维清晰这样你进步就很快
(很多朋友进步神速跟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顺便再提下我朋友,老是怕炸鸡、怕飞丢,整个飞机各种保护+独立bb响+防丢那个gps
整得穿越机不像穿越机,每次飞都小心翼翼,啥动作都不敢做!就算做也是一时头脑发热,结果就是炸鸡!

网友:
一旦炸了,你问他怎么炸的,他说我也不知道!
这就体现了他当时已经慌了,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
慌乱之下更不会有清晰的头脑去分析如何正确救机

网友A:
冷静,思路清晰,在练习中才会找到并把握住那丝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的指导,顺滑度的部份,自已看自已的视频也很容易看得出来不足(这也是为什麽我没有用剪接,而是 ...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EwNDMzMDMwNA==.html?spm=a2h2a.8293802.0.0&source=https%3A%2F%2Fi.youku.com%2Fu%2Fprofile%3Fspm%3Da2hww.12518357.profile.1
这是以前飞的,你可以参考下!
默认pid   方狗5    剪得也不好感觉针数低了,刚才看了一遍画面不够流畅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从稳练起!将飞机稳住是最考超控的!
就比如我朋友飞行中不小心撞到障碍物姿态稍微有一点失衡 ...

哈哈,大大是先前是玩固定翼的吗,我有听过一句话「穿越机怎麽翻,翻得过固定翼吗」,哈哈,

现在也是知道,之前玩固定翼、直升机,再来玩穿越机的,都是高手!!

大大的建议跟我想的一样,先求稳,再求好,最后求精,我也是以这个方向在练习的,

如果大大有看我之前发的练习帖,就有大大说,飞的像大疆,因为就是想先求稳,再来是只是稳稳飞有点无聊,

就花式一起练,当然不管玩什麽我也相信,胆子大的,敢尝试,自然会进步的快,越怕出错、炸机,

越容易停滞不前,所以小弟就大胆尝试的一心直接飞下去的,也有炸机花钱的心理准备,

不过运气算不错,是没有炸到需要修的程度,因为还是在空旷地飞的原因,也试过机子已经磨地,再拉起来接著飞,

不过我还是以稳为大前题,我所理解的花飞,除了动作好看,最重要的还是所有动作连贯的流畅度,

跟飞行姿态的稳定为基础,这样拍出的影片才会看起来更好看,我的影片,因为是练习,所以花式动作是太多了,

我的想法是要跟据要拍摄的环境、地形,去作适合的花飞动作比较合适,当然如果想表现技术的除外,呵!!

目前目标还是像之前跟大大建议的一样,能完全掌穿机子的动态,也才能有信心在不同的环境、想拍的景点,

随时可以进入状态,不用提心吊胆会不会炸机,炸机捡不捡的回来,再下一步就是学习取景跟影片编辑的技巧,

希望以后能在美丽的地方,都能亲手留下美好的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静,思路清晰,在练习中才会找到并把握住那丝灵感!

非常认同,这种东西跟所有技术性的东西一样,像骑车、开车、技术性的动作一样,

很难言传的,大神的想法无法直接教给你,所有东西最终也只能自行体会,

我也有在玩赛车、重机的,感觉是很雷同的事,怎麽选路线,何时该刹车退挡补油,

怎麽转弯,弯到何处开始补油,是很难用说的说的通的,但是还是以稳定、安全的前提下,

唯有自已去不断的去尝试过后,碰到了那个点,就比较能理解大神们所教的内容。

楼主:
看了大大的影片,也是我想拍的感觉,稳定,清晰,有主题,但是我更想去玩那个动力伞耶,哈哈!!

那才是真正的自已在飞翔,会想玩穿越机,也是想「安全」的体验飞翔的感觉,自由自在的感觉,

不过我会想更有速度感一点,大大也有在玩吗。

网友:
没玩动力伞。目前穿越机也没玩了!
是的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自己去体会了才知道!
现在我穿越机技术水平也就停留在视频中那样!
下一步准备从新入坑,调pid,让飞机更跟手!联系精准操控!
另外给你和建议!把狗取了减轻飞机重量这样飞机更听话,更灵活!很多习惯都是慢慢适应的!

网友:
求慢求稳,就跟学舞蹈,功夫一样,一招一式慢慢来,然后融会贯通快速打出一套输出~
然后就应该找一些大点的障碍物把所领会的本领用于实践,实践过程中最求的是在稳的前提下精准操控(比如说从树一端翻到另一端)理论上最精准的是完全贴着树面上(树轮廓)翻过去!   这就建立于精准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