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控推荐!!

楼主(2020-02-24):
最近用了挺多飞控,但是都是刷的APM系统,固定翼方面对APM系统也算比较熟悉了,用过权盛的和乐迪的PIXHAWK,都炸过,最后都分析出来了,飞控原因,pixhawk集成度太低,加入osd太麻烦,经常出问题,后来用F4050WING,用过的集成度最好的飞控,但是可靠性不行啊,飞过几个飞控炸鸡,都是飞控原因,有机会上log就知道了,最后总结目前市面上飞控可靠性太差了,有没有什么可靠性好的飞控推荐,FPV真不能太省钱。

网友:
F4也炸鸡了啊?空速计使用了吗?

网友:
常用的F3F4都算是偏好民用市场的飞控吧,可靠性可能不会太高。apm和pix好歹也算是专业领域选手,按理说可靠性要高一些的,当然和各个出品的公司甚至刷的固件啥的也有关系。如果要可靠性高,试试大疆的飞控或者某些商业公司的飞控,不过这种飞控一般不开源,折腾起来很麻烦。

网友:
民用可靠性都不高,玩玩算了

网友:
推荐用切糕的U22吧,成熟的稳重!空速一定要配!非常稳!

网友:
APM pixhawk都用过,都好用。就是如楼主所说,集成度太低!加入osd 数传麻烦!

但在功能方面,确实比其他飞控强

用过切糕U2SG,很好飞,图传调参也方便,就是模式太少,后面放弃了。

网友A:
只要不作,这些飞控都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作,这些飞控都是可靠的

其实都不怎么作,都不是技术原因炸鸡的。

楼主:
我怀疑APM固件算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
APM飞控算可靠了,

网友B:
我用APM/PIX飞了4年多固定翼了,从来没有一次因为飞控问题炸机的。楼主你这炸机别武断的把原因都按在飞控上,除非日志里能确切看出是飞控原因。
我用过APM/PIXHAWK/PIXHACK/MINIPIX/穷人PIX/F4V3刷APM固件/F405WING刷APM固件
从没有一个飞控出问题的,我还经常盲飞,设定航点让它自己飞。一直都相当稳定靠谱。

网友:
没用过开源飞控,想学习F405 WING 飞控飞固定翼,请教下各位哪里有视频教程供学习研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APM/PIX飞了4年多固定翼了,从来没有一次因为飞控问题炸机的。楼主你这炸机别武断的把原因都按在飞控上 ...

这些飞控里,你觉得哪个好?

网友:
我一直用的包包的切糕,OSD界面比较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飞控里,你觉得哪个好?

F405 WING/穷人都很好。

网友:
F405 WING  一定要用  MATEK的  别的质量很差

网友:
东西都是好东西, 冗余算法用来玩模型性能完全用不完,  不过是pix还是f405 都够用, 关键是加载的固件和调机。要是不会调机 怪飞控有点说不过去。  请问您手动飞各种动作都挺好。用了飞控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