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sg的问题

楼主(2020-02-24):
我的14sg天线断了,我不按天线只有2  3米远,按了好几根副厂天线,距离只有10米左右,到底是天线的问题,还是发射板的问题?

网友:
买原厂的天线,副厂的没法确定问题,一般是天线问题,发射板不太容易坏。

网友:
先换个原装的天线把,不行就只能反厂了

网友:
我的14也断过,换了个原厂天线, 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
高频头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A:
10米,副厂天线再不济也不至于,检查下连接什么的,能找人借根原厂天线最好了

网友:
好像一般不接天线都几十米,是高频头的事吧

网友B:
看看天线座接触有没有问题。就是不用天线也不至于这么近的距离,我前几天改乐迪10,就是中间的连接线断了,后来换了一根连接线距离爆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天线座接触有没有问题。就是不用天线也不至于这么近的距离,我前几天改乐迪10,就是中间的连接线断了,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副厂天线再不济也不至于,检查下连接什么的,能找人借根原厂天线最好了

原厂天线马上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天线座接触有没有问题。就是不用天线也不至于这么近的距离,我前几天改乐迪10,就是中间的连接线断了, ...

请问乐迪at10里面是焊接还是ipx,at10加功放感觉靠谱吗

网友B(2020-04-21):
引用 网友C:
请问乐迪at10里面是焊接还是ipx,at10加功放感觉靠谱吗

不是焊接的。加功放靠谱,至于距离增加多少没测试。图个心理安慰吧,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接的。加功放靠谱,至于距离增加多少没测试。图个心理安慰吧,有总比没有强。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