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 恒龙3810 反扭问题完美解决!

楼主(2020-02-24):
原帖文:
-------
坛子里改3810的贴也不少了,有没有能改到像双轴拖轮那种效果的,动力残暴,又转向迅猛不发慌?

1. 重心偏高,改配重,但船型本身就不太好。
2. 原厂桨叶加速反扭侧倾严重:
方案:
    a. 低转四叶大桨改高转二叶小桨,加速反扭力矩还是存在的。改善不大吧。
    b. 尾舵整流罩加反扭导流片的话,必须转速打到一定程度才有作用,作用区间有限。

------
2020.03更新:
恒龙3810玩具喷水消防船,改造改装系列

反扭问题:

经过最近两三次的试航,终于找到一个办法完美解决3810原动力桨的单桨反扭问题。
   那就是在原船导流罩尾舵的位置,把尾舵改成十字交叉反向反页;之前很早就在坛子里看到有模友提出这个了。我改后试航,全油门几乎没有船体侧倾,转弯再也不虚了,转弯半径只有1米左右;舵反扭角度不大不影响水流喷出,低速航行时也不会导致偏航,不影响转弯航向。
   油门越大,电机动力越残暴,船体反扭力越大,那么舵效抵消的力矩也越大;只要选好舵页交叉扭的角度,基本上能做到很大速度区间里都完美抵消反扭。

    此方案,几乎不影响转弯,是因为原船导流罩整体兼顾了转弯导流的功能。

坛子里有很多大神的反扭改进方案,看了下,
个人认为,对比其他方案的弊端:
    a. 船外减摇鳍:不太美观,担心磕碰,牢固。
    b.电池等压舱物单侧侧向配重:静态难看,静态或小油门时船会左侧倾。
    c.改小桨:没见人弄过,无法评论。

动力:
     原船三页桨跟轴系其实可以,不用大改。但原厂380电机太烂了,毫无扭力。
     改小桨没试,我预期尾流不好看,不够大力,毕竟这还有那么大个导流罩。
     我改了395的五极大扭力有刷电机,轴径2.13直接适配原厂。个人感觉这个船原桨最合适的动力在390到540电机之间,需要八千转以内的低速大扭矩的电机。

     改无刷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动力太强就不是像真船了,还不如去玩竞速艇。

重心配重:
     2810原船重心偏高(上层建筑复杂,太重),加上船体又是深V,横向稳定性极差。素船跑湖高速转弯差点翻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船底加配重,尽可能降低重心。看到有坛友加铅棒的,我强迫症直接tb买了一斤铅弹颗粒船底铺上了,怼环氧进去自流平固定住;然后对上层建筑进行适当削砍减重。

上层建筑:
     见仁见智吧,可玩性很大,改造的余地很大。
     原船吊车拆了,看有坛友做电动的吊车可遥控,很棒。但是我觉得不适合这个船用,水里实战里船体横向不稳太容易侧倾了。
     3810原船的前后缆车其实很棒啊,又逼真又实用,但没见多少人用。就看一个坛友搭了小电机改了电动绞车,水里玩拔河???
     最实用的,看到有坛友拿3810拖一个空塑料瓶子,在湖面上当救援船,去捞别的船的,,,很有意思

     原船的喷水泵其实力度不错,喷五六米远,活塞往复压缩式的, 缺点就是偏大偏重效率低,耗电也大。但我已经拆了就算了,反正压水舱还在,以后还可以加。

甲板层塑壳防水,我按坛友推荐的刷了一圈玻璃胶,感觉不错;早期设想的水密舱没加,遗憾。

395大扭力电机,原配2.13轴径:

abs板做舵机架,能直接用原船螺丝支柱位:

反扭方案,尾舵十字交叉反偏:

整体重心偏后,电池放在压水舱跟电机之间的位置,很低,

刷一圈玻璃胶

上层建筑,等改造好,后续试航,再更

楼主(2020-03-30):
试航视频:

试玩总结,
1. 没加水冷,满载跑,395电机过烫,电机还是有点吃紧看样子540/550最佳;
2. 配重还是没调好,船尾略偏高,起步有点推空泡;

网友:
放弃幻想了?

楼主:
清明放假春游踏青,去公园跑船,

岸边太野,玩了20分钟,被水草困住;以为是缠住桨了,实际是钩住舵了,被困出不来。于是就操控船反复前进后退冲撞,就在真着急的时候,没想到自己脱困挣扎出来了。

最后跑了半圈发现失去动力了,原来是原船的塑料联轴器超负荷过热脱了电机轴。看样子这整套轴系不改钢轴不行,正好跟新买的低扭555电机一起改掉。

恒龙船感觉是越玩越有味,感觉比我正在磨洋工造的804萌拖的仿真可玩性更高。

网友:
把一艘船不断改到最佳状态,这也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网友A(2020-06-13):
楼主,船现在怎么样了,你的配重后船身水位线是不是很低了,如果有风会不会水漫上甲板啊,还有就是尾舵改十字反纽是把整流罩里面这点全切下来然后切开改吗?角度有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船现在怎么样了,你的配重后船身水位线是不是很低了,如果有风会不会水漫上甲板啊,还有就是尾舵改十 ...

水线是偏低,这个船重。水漫上甲板没事的呀,甲板做了密封防水,必须做密封。

网友:
拖轮还是重心稳一些好。

网友(2022-05-30):
水草、湿地里玩还是风动爽,虐的水草什么的全部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