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鸭子

楼主(2020-02-24):
首先要感谢“疯狂的鸭子”的帮助 ,我们愉快的探讨了一下鸭子的动力系统。
以下是制作过程:

1. 鸭子模型到手, 切掉多余的东西。

处理细节

画羽毛

百度了一下鸭子的眼睛后 开始画眼睛

处理完细节后

在鸭子底部开孔 ,塞螺丝胶

做喷水动力系统

喷成黑色

y由于整个动力都是淹没在水下的, 像潜水艇 ,所以要整个密封起来才行 。涂防水胶

下水发现漏水, 但看不到内部情况 , 后面用透明的胶板代替上盖

还是漏水

最后面发现漏水是由于轴套里面的密封油太稀,转动的时候密封油流出来, 导致水也进来了 , 重新加注粘稠的密封油,测试不漏水了 .

鸭子下水 ,鸭子像喝醉酒一样,直线前进时有时会突然自己转向, 可能是船头的浪涌导致的 , 不过这样更像鸭子的动作

网友A:
好玩,我也做了个,用Y线在鸭头上装了个舵机,第3通道控制鸭叫电路,逼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玩,我也做了个,用Y线在鸭头上装了个舵机,第3通道控制鸭叫电路,逼真

鸭叫电路 请指教

楼主:
1. 在鸭子嘴巴割开一条缝
2.鸭肚子放小的蓝牙音箱 , 播放鸭子的叫声

网友:
感觉真不错,小孩子玩得肯定开心,鸭子头如果可以动就好了

网友:
要开始做新鸭子了~

楼主:
真假难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鸭叫电路 请指教

搜:动物叫声芯片

网友:
假鸭子和真鸭子一起游泳的这个真是不错啊!

网友:
怪鸭伯爵来了。其实,这个鸭子很多模友做了,楼主这个不错

网友:
真棒 好久没来论坛 一来就看到技术贴了 谢谢 ! 另外你这鸭子头是歪的  行驶过程中在气流作用下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动转向 哈哈

楼主:
后面加了一个导流鳍就解决了涌浪问题
可以直行

网友:
你鸭子下面的‘动力’舱是在那儿买的?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疯狂的鸭子,店家热情

楼主:
摸索店铺 飞翔猴子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有机会我也做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