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空心杯正常炸鸡算废了吗

楼主(2020-02-24):
正常飞行,撞到墙上之后遥控就没法控制,重新对频死活也对不上,突然也收不到任何信号,各位大神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这是什么?空心杯电机电调+接收机?

网友:
这是F3飞控么?
找个放大镜,看看原件有没松脱或者烧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F3飞控么?
找个放大镜,看看原件有没松脱或者烧黑的。

拆开没看到,没放大境,改天找个放大镜再看看是不是烧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