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XG14(固定翼模式)进行机头转向轮联动的设定

楼主(2020-02-24):
今天介绍下使用XG14与RG1131B组合进行机头转向轮与尾舵摇杆的联动设定。
将转向轮的状态分别设定为GEAR开关在位置0时(外侧)为伸出状态,位置1,2(中间·内侧)为收起状态。
然而,我想说明一下使用AUX6通道来进行机头转向轮联动的设定。
首先,打开发射机系统菜单(按压确认键打开电源)2/3页里的DEVICE SEL功能项目。
进入到3/3页,AUX6通道的装置可以设定为任何装置,初始设定为MIX SW,可以不用更改,输出位置设定为INH状态
接下来,打开功能菜单的2/3页里的PROG.MIX1功能,出现ALL SERVOS HOLD显示后,请按压清除键(YES)。
将通道设定为RUDD→AUX6,POS0的L与R都设定为+100。
然后,将SW SEL里的2/3页的GEAR SW栏的1与2选择为■。
通过这些设定,只有在机头转向轮伸出的状态下,机头转向轮才会与尾舵摇杆进行联动动作。
那么长话短说吧,下次我再介绍单独调整机头转向轮微调的设定方法。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2020-07-13):
哇!特别棒的教程 感谢了!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带开关的混控

楼主(2020-08-30):
补充一下,THRO STK:INH